超声波测距模块HC-SR04能测人和这个模块的距离吗?

楼主(2021-12-21):
麻烦大家了。如上述,但我看资料是说只能用于光滑表面的测距,而我想测人离这个模块的距离,如果不行可以用什么模块?要求是人和这个模块距离2米。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可以吧,可能精度不如测光滑表面的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可能精度不如测光滑表面的物体。

emmmm,想要确切的回复

网友B:
应该不行,检测人最多1m,而且要检测反射面大的部位比如胸膛后背,检测腿连1m也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emmmm,想要确切的回复

当然可以了,试验模块好坏时,不都是用手挡一下试试距离嘛。

网友D:
完全可以,用手或身体挡住就可以测量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用手或身体挡住就可以测量距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了,试验模块好坏时,不都是用手挡一下试试距离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