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单片机温度报警系统程序

楼主(2021-12-2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引脚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sbit KEY_1 = P1^7;                        //功能键
sbit KEY_2 = P1^4;                        //减少键
sbit KEY_3 = P1^2;                        //增加按键
sbit DS18B20 = P2^6;
/************************************************/

/********************全局变量********************/
#define KeyTime 200                                        //200 * 1ms = 200ms
#define DispTime 100                                //100 * 1ms = 100ms
#define UartTime 150                                //150 * 1ms = 150ms
volatile uchar KEY_1ms = 0;
volatile uchar Disp_1ms = 0;
volatile uchar Uart_1ms = 0;
volatile uchar Menu = 0;                //0(显示当前温度), 1(设置最低温度), 2(设置最低温度)
volatile int MaxTemp = 40;
volatile int MinTemp = -10;
volatile float Temperature = 0;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us(uchar x);
void Delay_ms(uchar x);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KEY_Proc(void);
void DispTemp(void);
void LCD_WriteCommand(uchar com);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Show_Home(void);
void LCD_Show_Setting(void);
void DS18B20_Init(void);
u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float DS18B20_ReadTmp(void);
void UartInit(void);
void Uart_Proc(void);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LCD_Init();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Tmp();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UartInit();
        Timer0Init();
        LCD_Show_Home();
        while(1)
        {
                DispTemp();
                KEY_Proc();
                Uart_Proc();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char x)                //@12.000MHz
{
        while(x--)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_ms(uchar x)                //@12.000MHz
{
        uchar i, j;
        while(x--)
        {
                _nop_();
                _nop_();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计数器0模块*******************/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 = 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 = 0x18;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 = 0x18;
        KEY_1ms ++;
        Disp_1ms ++;
        Uart_1ms ++;
}
/************************************************/

/*****************按键模块******************/
void KEY_Proc(void)
{
        if (KEY_1ms >= KeyTime)
        {
                KEY_1ms = 0;
                if (KEY_1 == 0)
                {
                        Menu ++;
                        LCD_Show_Setting();
                        if (Menu == 3)
                        {
                                Menu = 0;
                                LCD_Show_Home();
                        }
                }
                else if (KEY_2 == 0)
                {
                        if (Menu == 1)
                        {
                                MinTemp --;
                        }
                        else if (Menu == 2)
                        {
                                MaxTemp --;
                                if ((MaxTemp - 1) == MinTemp)
                                {
                                        MaxTemp ++;
                                }
                        }
                }
                else if (KEY_3 == 0)
                {
                        if (Menu == 1)
                        {
                                MinTemp ++;
                                if ((MaxTemp - 1) == MinTemp)
                                {
                                        MinTemp --;
                                }
                        }
                        else if (Menu == 2)
                        {
                                MaxTemp ++;
                        }
                }
        }
}
/************************************************/

/*****************温度显示函数******************/
void DispTemp(void)
{
        if (Disp_1ms >= DispTime)
        {
                uchar i;
                uchar Disp[6] = "      ";
                uchar Disp1[4] = "    ";
                Disp_1ms = 0;
                if (Menu == 0)
                {
                        LCD_WriteCommand(0xC7);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Tmp();
                        sprintf(Disp, "%.1f", Temperature);
                        for(i=0; i<6; i++)
                        {
                                LCD_WriteData(Disp[i]);
                        }
                }
                else if (Menu == 1)
                {
                        LCD_WriteCommand(0x80);
                        LCD_WriteData('>');
                        LCD_WriteCommand(0xC0);
                        LCD_WriteData(' ');
                        LCD_WriteCommand(0x8B);
                        sprintf(Disp, "%d", MinTemp);
                        for(i=0; i<4; i++)
                        {
                                LCD_WriteData(Disp[i]);
                        }
                }
                else if (Menu == 2)
                {
                        LCD_WriteCommand(0x80);
                        LCD_WriteData(' ');
                        LCD_WriteCommand(0xC0);
                        LCD_WriteData('>');
                        LCD_WriteCommand(0xCB);
                        sprintf(Disp, "%d", MaxTemp);
                        for(i=0; i<4; i++)
                        {
                                LCD_WriteData(Disp[i]);
                        }
                }
        }
}
/************************************************/

/*******************LCD模块*******************/
void LCD_WriteCommand(uchar com)
{
        LCD_EN = 0;     //使能
        LCD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_RW = 0;                   //选择写入

        LCD_DATA = com; //放入命令
        Delay_u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_EN = 1;            //写入时序
        Delay_us(5);          //保持时间
        LCD_EN = 0;
}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LCD_EN = 0;                        //使能清零
        LCD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_RW = 0;                        //选择写入

        LCD_DATA = dat; //写入数据
        Delay_us(1);

        LCD_EN = 1;           //写入时序
        Delay_us(5);          //保持时间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Command(0x38);  //开显示
        LCD_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Command(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WriteCommand(0x01);  //清屏
        LCD_WriteCommand(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LCD_Show_Home(void)
{
        uchar i;
        uchar Disp[16];
        LCD_WriteCommand(0x80);
        sprintf(Disp, " Current Temp:  ");
        for(i=0; i<16; i++)
        {
                LCD_WriteData(Disp[i]);
        }
        LCD_WriteCommand(0xC0);
        sprintf(Disp, " Temp:        C ");
        for(i=0; i<16; i++)
        {
                LCD_WriteData(Disp[i]);
        }
        LCD_WriteCommand(0xCD);
        LCD_WriteData(0xDF);
}

void LCD_Show_Setting(void)
{
        uchar i;
        uchar Disp[16];
        LCD_WriteCommand(0x80);
        sprintf(Disp, " Min Temp: %d   ", MinTemp);
        for(i=0; i<16; i++)
        {
                LCD_WriteData(Disp[i]);
        }
        LCD_WriteCommand(0xC0);
        sprintf(Disp, " Max Temp: %d   ", MaxTemp);
        for(i=0; i<16; i++)
        {
                LCD_WriteData(Disp[i]);
        }
}
/************************************************/

/*******************DS18B20模块*******************/
void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 = 1;
        Delay_us(1);
        DS18B20 = 0;
        Delay_us(40);
        DS18B20 = 1;
        Delay_us(11);
}

u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
         uchar i,dat=0;
        DS18B20 = 1;
        for(i=0;i<8;i++)
        {
                DS18B20 = 1;
                Delay_us(1);
                 DS18B20 = 0;
                dat >>= 1;
                DS18B20 = 1;
                if(DS18B20)
                        dat |= 0X80;
                Delay_us(2);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18B20 = 0;
                DS18B20 = dat& 0x01;
                Delay_us(2);
                DS18B20 = 1;
                dat >>= 1;
        }
        Delay_us(2);
}

float DS18B20_ReadTmp(void)
{
        float Temp;
        uint Temp_Value[]={0, 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44);
        Delay_us(20);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BE);
        Temp_Value[0] = DS18B20_ReadByte();
        Temp_Value[1] = DS18B20_ReadByte();
        if((Temp_Value[1]&0xF8)==0xF8)
        {
                Temp = -1 * (128 - 0.0625 * (Temp_Value[0] | ((Temp_Value[1]&0x07)<<8)));
        }
        else
        {
                Temp = 0.0625 * (Temp_Value[0] | ((Temp_Value[1]&0x07)<<8));
        }
        return Temp;
}
/************************************************/

/*******************串口通信模块*******************/
void UartInit(void)
{
        SCON = 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 |= 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Uart_Proc(void)
{
//        if (Uart_1ms >= UartTime)
//        {
//                Uart_1ms = 0;
                if (Temperature < MinTemp)
                {
                        SBUF = 'A';
                        while(!TI);
                        TI = 0;
                }
                else if (Temperature > MaxTemp)
                {
                        SBUF = 'B';
                        while(!TI);
                        TI = 0;
                }
                else
                {
                        SBUF = 'O';
                        while(!TI);
                        TI = 0;
                }
//        }
}

Proteus仿真工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