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什么单片机12864从51单片机换到STC8a8k64s4a12就不可以了?

楼主(2021-12-21):
是这样的我用12864连接51开发板是可以成功显示图片取模的结果的,但是一换到STC8a8k64s4a12就不可以了!!!!

网友A:
STC8比普通51的速度快约10倍,原驱动代码的时序不适应了,通常把原延时函数时间变量扩大10倍即可。注意:STC8上电除 P3.0 和 P3.1 准双向外,其余所有 I/O 口上电后的状态均为高阻输入状态,用户在使用 I/O 口时必须先设置 I/O 口模式!

网友B:
楼上正解。
STC8a8k64s4a12也是一种51单片机,只不过速度比低层的要快些而已。

网友C:
楼上的楼上正解,楼上也是正解,STC的单片机是向下兼容的,程序应该是正确的,把延时整长一点就OK了

网友D:
    1、其实不单单是时序上快了很多的问题,头文件也要注意下。STC8增加了很多外设,自然就有了新的头文件。在开发STC8A8K64S4A12时,肯定使用新的头文件才是正确的,不然后面用到4组串口,用到SPI、I2C等外设,又要重新弄。
    2、手头买过艾克姆的板子,单片机型号正好是STC8A8K64S4A12,也有LCD12864的源码。

    3、因为LCD12864屏支持并口和串口2种方式驱动,附件也是给了2个源码。

实验3-3-1:LCD12864屏 - 显示字符汉字实验(并口方式).rar

实验3-4-1:LCD12864屏 - 显示字符汉字实验(串口方式 - 模拟SPI).rar

网友E:
一个是1t一个是12t,运算速度不一样,1t的更快,所以有些延时什么的在增强型上就会更快,可能达不到你要的时序效果,要注意下这里。

网友F:
两个的运行速度都不一样,而且相关的代码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需要修改

网友G:
没法完全兼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