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如何加入取千位和小数点标定

楼主(2021-12-21):
disbuff[0]=S1%1000/100;                           取百位
         disbuff[1]=S1%1000%100/10;                           取十位
           disbuff[2]=S1%1000%100%10;                           取个位
           LCD_set_xy( 3, 5 );                           写12864坐标起始位置
           LCD_Write_number(disbuff[0]);                           写12864,百位
           LCD_Write_number(disbuff[1]);
            LCD_set_xy( 3, 6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2]);
大神们,如上提,取千位的是如何表达,号定小数点如何写的,如1.234,12.34。123.4 小数点由P2.1 和P2.1控制,找不到方向了

网友A:
S1/1000就是取千位,/是获取商,%是获取余数。小数部分可以乘10倍100倍或者1000倍放大后再像整数一样个十百位分离出来

网友B:
S1%1000

网友C:
  disbuff[0]=S1/100%10;         //   取百位
  disbuff[1]=S1/10%10;           // 取十位
  disbuff[2]=S1%10;                //取个位

网友D:
        S1=12864;
        disbuff[0]=S1/10000%10+'0';
        disbuff[1]=S1/1000%10+'0';
        disbuff[2]='.';
        disbuff[3]=S1/100%10+'0';
        disbuff[4]=S1/10%10+'0';
        disbuff[5]=S1%10+'0';

        //LCD显示12.864
        LcdWriteCom(0x80);//起始位置
        for(i=0;i<6;i++)
                LcdWriteData(disbuff[i]);

网友E:
这个不是7段LED,要看LCD Module说明书。

网友F:
sprintf最简单省事
但显示之前要先清除上次显示的内容,因为sprintf输出的长度不是固定的,会随着数据改变的

楼主:
各位大佬,有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