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单片机频率计能做到多高频率?

楼主(2021-12-22):
自己搞维修,经常用到测频率的,也是多年想制作的,这次有时间了,
想用STC15W408AS单片机制作频率计,用外接基频和与非门,单片机只做计数器用
用内部35M频率(不用产生基频,不用担心频率不稳),且不分频,尽量提高计数分辨率,
频率计能做到多高呢?

网友A:
如果是学习值得自己制作,搞维修还是买一个划算。

网友B:
不管是什么维修,搞台二手的示波器,比频率计实用很多

网友C:
我很疑惑,你不用定时,只计数,如何得出频率??

有现成的CCP不用,非要用外部中断, 那这计频能力不见得比89C52来得高。

网友D:
频率不够可以外挂预分频器。

网友E:
用FPGA可以测几百Mhz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FPGA可以测几百Mhz没有问题

FPGA在速度上确实要强大很多,关键是:FPGA有多少人会呢?楼主会不会呢?在论坛的这个板块,大多是新手,关于用FPGA来进行设计的建议,基本等于白说

网友F:
你用16位的计时器,频率计能做到最高可测频率 65,535Hz

网友G: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理论上能达10M以上,电路能够仿真成功,未经实物验证。

//适用于STC15W408AS-20PIN系列
#include <STC15F2K60S2.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共阳数码管段码"0~f"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data temp[6];     //显示缓存
unsigned char T0count;     //T0的计数器值
bit flag,sign;             //标志位
unsigned long num;         //频率值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Timer0Init()        //@24.000MHz
{
        TMOD= 0x05;                //设置外部计数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初始化定时器2,没有定时器1
void Timer2Init()        //2毫秒@24.000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8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44;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 |=0x04;    //开T2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1M1 = 0x00;                                         //设置P1准双向
        P1M0 = 0x00;                                         //设置P1准双向
        P3M1 = 0x00;                                         //设置P3.4准双向 其余IO口推挽
        P3M0 = 0x10;                                         //设置P3.4准双向 其余IO口推挽
        P5M1 = 0x00;                                         //设置P5准双向
        P5M0 = 0x00;                                         //设置P5准双向
        Timer0Init();
        Timer2Init();
        sign=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num=((unsigned long)T0count<<16)|(TH0<<8|TL0);
                        for(i=6;i>0;i--)
                        {
                                temp[i-1]=num%10;//由低位到高位保存
                                num/=10;
                        }
                        TH0=0x00;
                        TL0=0x00;
                        T0count=0;
                        TR0=1;        //定时器0开始计数
                        sign=1;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T0count++;
}
//定时器T2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t2(void) interrupt 12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显示计数器值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计时计数器值
        TL1 = 0x6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0;                //设置定时初始值
        if(sign)
        {
                if(++count>=500)             //秒定时
                {
                        TR0=0;
                        count=0;
                        sign=0;
                        flag=1;
                }
        }
        P3&=0x10;                              //消隐
        if(i==2)P1=dispcode[temp[i]]&0x7f;//加小数点表示KHz
        else P1=P1=dispcode[temp[i]];                 //段码
        switch(i)                                                            //位码
        {
                case 0: P3|=0x01; break;
                case 1: P3|=0x02; break;
                case 2: P3|=0x04; break;
                case 3: P3|=0x08; break;
                case 4: P3|=0x20; break;
                case 5: P3|=0x40; break;
        }
        i=++i%6;
}

网友H:
用普通的89C52RC,晶振11.0592,做过能测出15M左右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疑惑,你不用定时,只计数,如何得出频率??

有现成的CCP不用,非要用外部中断, 那这计频能力不见 ...

我准备用恒温晶振10M,分频到0.5HZ,比单片机定时器准确很高。用35M主频,理论分辨率能做到17M,
又需要用多时间闸门,比如1HZ闸门,100ms闸门,10ms闸门,前级准备用MB506,测到2.4G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什么维修,搞台二手的示波器,比频率计实用很多

准备前级用BM506做到2.4G频率一下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16位的计时器,频率计能做到最高可测频率 65,535Hz

溢出进位啊,溢出一次加1,可以做到3字节,理论256*256*256

网友I:
STC15 IO速度 12.几,STC8 系列强推拉模式 28 左右,要不要留点余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前级用BM506做到2.4G频率一下测量

好像感觉还不错的样子,但好像有点不对
你做好一个频率计.那不是得找个仪器来校正,如果有校正的仪器,我要频率计干嘛
如果做好不校正,你怎么知道准不准
我也做过几年的产线编修,示波器就用得多,频率计基本用不到

网友J:
找个示波器看一看

楼主(2022-02-10):
引用 网友C:
我很疑惑,你不用定时,只计数,如何得出频率??

有现成的CCP不用,非要用外部中断, 那这计频能力不见 ...

0.5HZ基准

网友K: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预分频器最高工作频率。

网友L(2022-07-25):
我做过一个袖珍的频率计,只有巴掌大,因此功能也很少,我是直接用单片机连接倍频分频电路的,完事后面在用定时器几时。只能测100khz左右,精确度还不高,后来就丢在角落吃灰了。

网友M:
使用定时器门控测量。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FPGA可以测几百Mhz没有问题

最高能测到多高的频率不需要FPGA来解决。某一个宝上面一百出头的8位计数值频率计就是用普通单片机,加个MB506预分频器轻松做到2.4GHz最大频率。

频率计中,用FPGA做主控,比单片机优秀之处在于解决门控时间和分辨率的矛盾关系。比如单片机要100s门控时间填满8位数字,用FPGA可能1s就能完成。单纯的用FPGA,想做到单片机频率计2.4GHz的最高频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还是了解一下频率计的原理,或者自己思考下做频率计需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再来发言为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H:
用普通的89C52RC,晶振11.0592,做过能测出15M左右的频率

仅靠单片机本身能做到?

网友O:
单靠单片机自身的话最高测到几百K吧,12M晶振,12T模式还要12分频,那实际频率为1M,处理一条语句要一个机器周期,所以1M的频率还要缩水。即便是1T模式貌似也不会提高多少

网友P(2022-08-25):
用分频可以20m

网友Q:
35M/4=8.75M以下精度还是有保证的,8.75——17M就算能够测量误差也很大,2.4G就不要想了,直接购买成品比较好。

网友R:
STC15W408单片机频率计,最高计数为主频的一半,比如我常用32.768MHz做主频,则最高计数频率为16MHz。

网友S:
FPGA在速度上确实要强大很多,关键是:FPGA有多少人会呢?楼主会不会呢?在论坛的这个板块,大多是新手,关于用FPGA来进行设计的建议,基本等于白说,我用89C52加8154无需分频就做到可以测量100MHz的频率,还是等精度测量http://www.51hei.com/bbs/dpj-181928-1.html

网友R:
STC15W408AS用定时器0能测量的频率是主频的一半,我的方法是用一个精确的1秒高电平来做门控,10ms低电平来处理,则可以测量很高精度的频率,比如我用32MHz做主频,直接测频最高16MHz,可以用过NB506分频则可以测2.4GHz。秒信号使用恒温晶振和GPS校准(驯服时钟)。

网友S:
业余条件我是用GPS秒信号来校准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