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动态扫描数码管的程序问题

楼主(2021-12-22):
看书上动态扫描代码为
P0 = 0xFF;
P1 = (P1 & 0xF8) | i;
P0 = LedBuff[i ];
if (i < 5)
i++;
else
i = 0;

我自己写的话是写成
i = 0;
for(i = 0; i < 6; i++)
{
   P0 = 0xff;
   P1 = (P1 & 0xf8) | i;
   P0 = ledbuf[i ];
}
这两种写法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A:
不一样,

上面的和大循环比例是  1:1

网友A:
不一样,

上面的和大循环比例是  1:1

下面的和大循环比例是  5:1

网友B:
太不一样了,你的写法i在0~4之间时间特别短,可能眼睛都看不出来,i在5的时间长,没有外层大循环的代码不知道两者的比例。

楼主:
这个是多个数码管,不是刷新更快了吗?还是没搞明白

楼主:
P1是38译码器位选,P0是显示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多个数码管,不是刷新更快了吗?还是没搞明白

每个数码管刷新时间不一样,i=5停留时间最长,对应的数码管最亮,其他数码管几乎没有点亮时间,自然也就不怎么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数码管刷新时间不一样,i=5停留时间最长,对应的数码管最亮,其他数码管几乎没有点亮时间,自然也就 ...

明白了,哈,一语点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