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单片机定时器输出若干个周期数?

楼主(2021-12-22):
在使用定时器输出PWM控制电机时,怎么使定时器输出若干个周期数呢?比如设置定时器周期为20ms,然后让定时器运行10个周期就关闭定时器,这个怎么做呢?

网友A:
设置定时器中断,每运行一次中断一次,计数一次,十次就停止好了。

网友B:
20ms可以利用取余的方式去计算,if(time_number%20==0)然后判断总数到了200ms就直接清零再把定时器关了。

网友C:
溢出一次标志位加1,在循环里面判断标志位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其实就是计数的问题,你跑完一个周期记一个数。如果你能模拟PWM,就比较简单,跑完一次记一次数。如果你是开PWM,开PWM中断,跑完一个周期就会进入中断一次,然后计数。

网友E:
计数,你运行完一个周期之后,设置中断,记一次数据,循环计数,十次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