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VCC断开没有供电,为什么LED灯还亮?

楼主(2021-12-22):
单片机VCC断开,为什么LED是亮的

网友A:
IO会“串”电

网友B:
但是你单片机有接地啊, LED发光 需要的不就是一个地么?

网友C:
跟单片机接口的器件还有电,从IO端口灌进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单片机有接地啊, LED发光 需要的不就是一个地么?

???迷惑发言

网友D:
你灯接了上拉吧!单片机IO口可能默认是低电平,灯就会亮呀。

网友B:
他5V出来两条线,一条给LED供电, 一条给单片机供电, 切断单片机的5V供电,LED依然有5V供电,单片机无法提供高电平阻止LED导通,但是能提供低电平让LED导通。  还迷惑么?

要是还迷惑,
如果单片机切断 GND 即便 5V 不切断, LED 也不会亮, 这样说,你还迷惑么?

网友E:
提问时应该有完整的原理图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F:
需要检查一下    就是连接电源的位置是否完全断开      LED的阳极是否连接到其它的电位不为0的地方     如果确定是断开的  没有回路是不应该有电流流过的

网友G:
一种是IO在单片机没电时有漏电流,一种是IO口有钳位二极管,在VCC断开后,电压通过LED,再通过钳位二极管给VCC供电,单片机可能不正常工作,但依然会耗电;

网友H:
可能是接口器件还有电

网友I:
因为单片机每个引脚都有2个二极管对地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