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发热装置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1-12-22):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制作充电发热装置的制作方法,包括硬件的购买途径和费用,还有详细的制作流程,需要安全可靠的设计还有定时断电功能

主要功能如下: 1.能够用一个充电宝给他充电
                       2.能够调节档位
                       3.能够定时断电
                       4.有开关 启动和断电

网友A(2022-03-13):
去某一个宝买一个升压模块,将升压后的电压接到功率电阻上即可发热。添加模拟开关ic控制发热电路的整体阻值进而控制电流,达到控制发热量。

网友A:
不懂再问(思考后再问,拒绝伸手党

网友B:
你是要做实验还是准备卖的?我是按做实验说的啊:材料不过是:1、找个最便宜的系统,建议是51的,2、找个驱动玩具电机的板子如L9110S等,3、找个电热丝5V2A,这个根据你用的位置情况选,如你要织在手套上就用细长的,用在箱子里可选半导体的等,总之是5V10W的发热元件。这些元件没特别要求,都是越便宜越好。然后就是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电机驱动模块驱动发热元件了。由于电机模块自带了防止过流、发热等,你天然解决了安全可靠的问题。程序本论坛大把,你稍微组合一下就成了。还有充电宝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