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继电器输出触点灭弧电路,选RC还是选压敏电阻的方式

楼主(2021-12-22):
采用ULN2803控制宏发磁保持继电器吸合,电压220V,电流50A,求输出触点灭弧电路及器件如何选用。
选RC还是选压敏电阻的方式,哪种好,负载多为LED灯具,感性负载?

网友A:
交流电过零自动灭弧,不需要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过零自动灭弧,不需要什么电路。

那需要检测交流电过零点,成本跟电路应该更复杂吧

网友B:
你接了几个继电器50A?

楼主:
需要过零点检测电路,这样整体是不是更复杂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需要检测交流电过零点,成本跟电路应该更复杂吧

不需要检测。继电器触点额定电压AC220V、DC28V差距这么大就是因为交流电自带过零灭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检测。继电器触点额定电压AC220V、DC28V差距这么大就是因为交流电自带过零灭弧。

我选用的是宏发 HFE10-2 24-HT-L2  24VDC控制,你的意思是继电器自带灭弧功能,宏发说明书上没说有此功能

网友C:
可以用RC吸收回路灭弧,电流大时电容容量加大,电阻瓦数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RC吸收回路灭弧,电流大时电容容量加大,电阻瓦数加大

电容电阻值具体怎么选择,设计电流20A,原先用cbb224+52欧2W的电阻串联后并联在触点上,触点断开的时候外接LED灯具会有微亮或者闪亮的情况,这个是不是电容容量选择不合理

网友D:
没有马达之类的感性负载,灭什么弧?
人家只有过零检测导通时间,减少火花而已
但你这是机械继电器,一开始可能有用,不知道久了行不行
实在担心,那用换成固态继电器,价钱多个十来块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马达之类的感性负载,灭什么弧?
人家只有过零检测导通时间,减少火花而已
但你这是机械继电器,一开始可 ...

LED灯具是否也算是感性器件?

网友E(2022-03-02):
请问楼主解决了嘛  我也是这个2803芯片和这个牌子的继电器,我选用的是用的22nf/630V和15欧的电阻,没有负载的情况下 出现了吸合不上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灯具是否也算是感性器件?

LED适合用MOS管控制,继电器寿命有限 。

网友F:
继电器驱动LED灯具,输出触点不需要灭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