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duplicate net mame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21-12-22):
(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n1、2、4也重复了,这个元件做的就没有一个引脚是对的。

是这样子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A和U1B的管脚重复了,元件库里把U1B的pin3和pin5删了,再更新一下就好。

pin1、2、4也重复了,这个元件做的就没有一个引脚是对的。

网友A:
U1A和U1B的管脚重复了,元件库里把U1B的pin3和pin5删了,再更新一下就好。

网友B:
元件库有问题,换一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