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控系统程序(电机模拟风扇 可调上下限)Proteus仿真 DS18B20+LCD1602显示

楼主(2021-12-22):
本文是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主要由主控模块、显示模块及外围电路几个部分组成。
通过DS18B20检测外部温度,通过LCD1602显示,按键可调节上下限。当温度超过上限或低于下限,蜂鸣器均会报警。当温度超过上限时,电机会开始工作,模拟风扇,起到降温作用。LED灯电路模拟家用电灯,由两个开关对其进行控制。
该温控系统可以模拟简易智能家居系统,希望可以给各位有所帮助,本人能力有限,做的较为简单,如果做的不好,或者存在错误,还请指出,谢谢啦。

整体电路仿真

温度未超上下限,电机不工作,蜂鸣器不报警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温度超过上限,电机工作,蜂鸣器报警(视频无法上传,见谅)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beep = P1^7;  //定义蜂鸣器IO口

sbit LED1 = P1^0;  //定义灯IO口
sbit LED2 = P1^1;
sbit k1 = P1^2;  //定义灯开关IO口
sbit k2 = P1^3;

sbit MOTOR = P1^4;  //定义电机
sbit BUTTON_RUN = P1^5;  //定义电机启动按钮
sbit BUTTON_STOP = P1^6;  //定义电机关闭按钮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5;
sbit K1 = P2^0;
sbit K2 = P2^1;  //加
sbit K3 = P2^2;  //减
sbit DQ = P2^3;  //DS18B20数据端

//void delay(uint xms);
void motor_run();
void motor_stop();

void LED1_SWITCH();
void LED2_SWITCH();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16 time);
void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_order(uint8 date);  //向LCD1602写一个指令
void lcd_data(uint8 date);  //向LCD1602写一个指令
void write_1602(uint8 add,uint8 daa);  //写数据

void display();  //显示温度

uint8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void DS18B20_write(uint8 date);  //向DS18B20中写入一个数据
uint8 DS18B20_read();  //从DS18B20中读一个数据并返回
void DS18B20_check();  //启动DS18B20进行温度采集,并返回当前温度

void KEY();  //修改报警范围

long tmp = 0;  //存储温度值
long t_h = 37,t_l = 10;  //温度上限 温度下限

bit tmp_hb = 0;  tmp_lb = 0;  //温度上下限调节指示变量

void judge();  //判断报警

uint8 hodometer[] = "  H:00   L:00  ";
uint8 temp[]=           "  wendu:00.00   ";
uint16 ji = 0;
uint8 ku = 0;  //标志位

void main()
{
        init();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序列号
        DS18B20_wri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write_1602(4,t_h);
        write_1602(12,t_l);
        while(1)
        {
                LED1_SWITCH();
                LED2_SWITCH();
                motor_run();
                motor_stop();
                DS18B20_check();  //从DS18B20中读取温度
                display();
                KEY();
                judge();
        }
}

void write_1602(uint8 add,uint8 daa)
{
        lcd_order(0x80+add);
        lcd_data(0x30+daa/10);
        lcd_data(0x30+daa%10);
}

void judge()  //判断是否在报警范围
{
        if(tmp<(t_l*1000)||tmp>(t_h*1000)&&t_l>=0)
        {
                beep = 0;
                delay(10);
                MOTOR = 1;
        }
        else if(t_l<0&&tmp>(t_h*1000))
        {
                beep = 1;
                MOTOR = 0;
        }
        else
        {
                beep = 1;
                MOTOR = 0;
        }
}

void KEY()
{
        uint8 jj;
        uint8 i = 0;
        beep = 1;
        if(K1==0)
        {
                while(!K1);
                while(1)
                {
                        lcd_order(0x0f);  //开启光标显示
                        lcd_order(0x80+5);  //光标显示位置
                        if(K2==0)  //判断加按键按下
                        {
                                while(K2==0);  //等待按键释放
                                        t_h++;  //温度上限加1
                                        write_1602(4,t_h);  //显示温度上限
                        }
                        if(K3==0)  //判断减按键按下
                        {
                                while(K3==0);  //等待按键释放
                                if(t_h>t_l)  //判断温度上限大于温度下限
                                        t_h--;
                                write_1602(4,t_h);  //显示温度上限
                        }
                        if(K1==0)
                        {
                                while(K1==0);
                                while(1)
                                {
                                        lcd_order(0x0f);
                                        lcd_order(0x80+13);
                                        if(K2==0)
                                        {
                                                while(K2==0);
                                                if(t_l<t_h&&t_l>=0)
                                                {
                                                        lcd_order(0x80+11);
                                                        lcd_data(' ');
                                                        t_l++;
                                                        write_1602(12,t_l);
                                                }
                                                else
                                                {
                                                        t_l++;
                                                        jj =~ t_l;
                                                        write_1602(12,jj);
                                                }
                                        }
                                        if(K3==0)
                                        {
                                                while(K3==0);
                                                if(t_l>(-50))
                                                {
                                                        t_l--;
                                                        if(t_l<0)
                                                                jj =~ t_l;
                                                }
                                                if(t_l>=0)
                                                {
                                                        lcd_order(0x80+11);
                                                        lcd_data(' ');
                                                        write_1602(12,t_l);
                                                }
                                                if(t_l<0)
                                                {
                                                        write_1602(12,jj);
                                                        lcd_order(0x80+11);
                                                        lcd_data('-');
                                                }
                                        }
                                        if(K1==0)
                                        {
                                                while(K1==0);
                                                goto loop;
                                        }
                                }
                        }
                }
        }
        loop:beep = 1;
}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
//{
//        uint i,j;
//        for(i=xms;i>0;i--)
//                for(j=110;j>0;j--) ;
//}

void delay(uint16 time)
{
        while(time--);
}

void lcd_init()
{
        uint8 i;
        RW = 0;
        lcd_order(0x38);  //设置显示光标功能
        delay(100);
        lcd_order(0x0e);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delay(100);
        lcd_order(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100);
        lcd_order(0x01);  //显示清屏
        delay(100);
        lcd_order(0x80);
        for(i=0;i<16;i++)
                lcd_data(hodometer[i]);
}

void lcd_order(uint8 date)  //LCD1602写指令
{
        RS = 0;  //选择写指令
        RW = 0;  //使能初始化
        P0 = date;  //发送指令
        EN = 1;  //开使能
        delay(100);  //延时
        EN = 0;  //关使能
}

void lcd_data(uint8 date)  //LCD1602写数据
{
        RS = 1;  //选择写数据
        RW = 0;  //使能初始化
        P0 = date;  //发送指令
        EN = 1;  //开使能
        delay(100);  //延时
        EN = 0;  //关使能
}

uint8 DS18B20_init()
{
        uint8 ans;
        DQ = 1;
        delay(1);
        DQ = 0;
        delay(100);
        DQ = 1;
        delay(6);
        ans = DQ;
        delay(100);
        if(!ans)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DS18B20_write(uint8 date)
{
        uint8 i;
        DQ = 1;
        delay(1);
        for(i=0;i<8;i++)  //根据时序将数据从低到高一位一位发送出来
        {
                DQ = 0;
                if(date&0x01)  //从低到高取出数据的每位
                        DQ = 1;
                else
                        DQ = 0;
                delay(10);
                DQ = 1;
                date >>= 1;
                delay(1);
        }
}

uint8 DS18B20_read()
{
        uint8 i,date = 0;
        DQ = 1;  //释放总线
        delay(1);
        for(i=0;i<8;i++)  //根据时序将数据从低到高一位一位接收
        {
                DQ = 0;
                date >>= 1;
                DQ = 1;
                if(DQ)
                        date |= 0x80;  //将data的一位置1
                delay(8);
                DQ = 1;
                delay(1);
        }
        return date;  //返回读出的数
}

void DS18B20_check()
{
        uint8 date1,date2;
        float ta;
        if(DS18B20_init())
        {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序列号
                DS18B20_wri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init();  //复位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序列号
                DS18B20_write(0xbe);  //启动读取温度
                date1 = DS18B20_read();  //读取两个温度字节
                date2 = DS18B20_read();
                tmp = date2;
                tmp <<= 8;
                tmp = tmp|date1;
                ta = tmp*0.0625;
                tmp = ta*1000;
        }
}

void display()
{
        uint8 i;
        temp[8] = 0x30+tmp/10000;
        temp[9] = 0x30+tmp/1000%10;
        temp[11] = 0x30+tmp/100%10;
        temp[12] = 0x30+tmp/10%10;
        temp[13] = 0x30+tmp%10;
        lcd_order(0x80+0x40);
        for(i=0;i<16;i++)
                lcd_data(temp[i])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BUTTON_RUN = 1;
        BUTTON_STOP = 1;
        MOTOR = 0;
        beep = 0;
        delay(50);
}

void motor_run()  //打开电机
{
        if(BUTTON_RUN==0)
        {
                delay(10);
                if(BUTTON_RUN==0)
                {
                        while(1)
                        {
                                MOTOR = 1;
                                if(BUTTON_STOP==0)
                                {
                                        delay(5);
                                        if(BUTTON_STOP==0)
                                        {
                                                break;
                                        }
                                }
                        }
                }
        }
}

void motor_stop()  //关闭电机
{
        if(BUTTON_STOP==0)
        {
                delay(10);
                if(BUTTON_STOP==0)
                {
                                MOTOR = 0;
                }
        }
}

void LED1_SWITCH()  //LED1开关
{
        if(k1==0)
                LED1 = 0;
        else if(k1==1)
                LED1 = 1;
}

void LED2_SWITCH()  //LED2开关
{
        if(k2==0)
                LED2 = 0;
        else if(k2==1)
                LED2 = 1;
}

如果写的不好,还请见谅
文件里的原理图可能并不完全适配,还请各位仔细检查,谢谢啦

我的公众号:HFrankie
我同样会在上面发布单片机相关内容,还请各位朋友、大佬,可以关注关注,如果我写的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醒我,谢谢啦

Keil代码+原理图PCB+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7-05):
作者关于这篇温控实验有没有上实验箱

网友A:
博主能烧录吗

网友B(2022-11-28):
感谢博主分享挺好

网友C:
感谢楼主,真的是太棒了

网友D:
不愧是你  多谢楼主

网友E(2023-03-14):
谢谢分享,实验学习,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F:
为什么蜂鸣器在温度低于37度时还会断断续续报警呢?

网友G:
感谢分享,可以仿真,实验板上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H(2023-10-18):
这个好,很仔细

网友I(2024-03-27):
请问为什么我改了一下引脚,就有错误了

网友J:
为什么我的仿真在38度一下电机还是再转

网友K:
感谢楼主,真的是太棒了,不哦错

网友L(2024-11-09):
能,我试了就是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