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书写英文单词时字母之间等宽的问题处理

楼主(2021-12-22):
用字模软件生成英文单词的字库时,字母之间是等宽的,LCD屏空间有限,一行写不了几个单词,有没有方法让字母之间紧凑一点,这样每一行书写的单词会多一点。谁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自定义字库,但是那样程序写起来太麻烦了,还要给每个字母做一个索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定义字库,但是那样程序写起来太麻烦了,还要给每个字母做一个索引。

能具体点吗?在哪里自定义,要写什么程序做索引。现在没招了。。。只能所有方法都试一下了。毕竟别人已经写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在哪里自定义,要写什么程序做索引。现在没招了。。。只能所有方法都试一下了。毕竟别人已经 ...

先把原代码贴上来,看看怎么改

网友C:
下一个字母显示的地址移动一下不就行了?
OLED都是这样的搞的了
比如一个字母是占8个位的地址,第一个的显示地址是0x00,那么,下一个字母显示的地址是从0x06开始,这不就靠近回来两个像素了吗?
虽然每个字母会用到8*8的像素,但如果取模出来两边是有空的,那就可以相对的移动一下如果取模出来的字母是满的,那你靠近也是不能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原代码贴上来,看看怎么改

最下面一个是之前别人做的程序,它的英文书写字母之间很紧凑,我这个字母之间等宽的。用字模生成的字库。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书写的。上看的程序代码就是解字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