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各种周期性的波形变换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方波,有哪些好的方法?

楼主:
将各种周期性的波形变换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方波,有哪些好的方法?

网友A(2021-12-22):
波形是固定的话,好像有个蛮厉害的波动方程,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B:
这要根据应用分别对待,不能一刀切。

网友C:
就是最简单的微积分问题,高中就该会的。不过是把一个周期的原函数,等时间切片(越多就越准,一般200就够了),对每片时间积分,再计算占空比,造表存储,然后就是分片发出pwm。你的图一个周期仅仅切了两片,手算一下不就成了。

网友D:
滞回比较器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E:
具体看波形频率、电压,可以ADC输入。

网友F:
滞回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555电路都能实现。

网友G:
很多单片机的输入端都带施密特触发器,直接可以识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滞回比较器就是干这个用的。

可以把非方波都变成方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滞回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555电路都能实现。

如果要生成DDS那就需要专用的数字频率合成器了

网友I:
用比较器就可以将波形转换为方波,但仅仅可以用于脉冲数量识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比较器就可以将波形转换为方波,但仅仅可以用于脉冲数量识别

但仅仅可以用于脉冲数量识别     这个啥意思

网友J:
结合运算放大器的弱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