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声音传感器控制灯渐亮源程序 数值如何保持?

楼主(2021-12-22):
想要通过光敏传感器和声音传感器控制led渐亮,如果光小于某个值并且检测到声音的话,让led像呼吸灯一样渐渐亮起来
但是我的代码只能在串口接收到数值,led不能渐渐亮起来,并且渐亮以后,怎么能在下一次获得传感器数值之前保持住呢?

#include "stc8a.h"                                //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别名

u8 Tcount, dutyfactor=0, direct;                //一个PWM周期内的:周期计数,占空比,方向

sbit LED = P2^0;                                        //位定义,led灯引脚
unsigned int dat;
char y=0;
float ftemp1,ftemp2;
float miniftemp=2.0;
float ratio=0.1;
float d_value;
float buf1=0.0,buf2=0.0;
char str[10];
int i,t;

void InterruptInit();                                //中断初始化配置的函数声明
void Time0();                                                 //定时器0中断的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 );
void breatheLED();                                        //呼吸灯主程序的函数声明
int dec,inc;

void delay(int b)
{
        while(b--);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
        k = 2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erruptInit();                                //初始化中断配置
        UartInit();

        //循环实现呼吸灯功能
        //PWM周期:20ms;占空比:0~100;占空比每一份:200us;一次呼吸灯效果(暗->亮->暗):4s
        while(1) {
                 P1M0 = 0x00;                                //设置P1.0为ADC口
     P1M1 = 0x01;

    ADCCFG = 0x2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1000 0000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P1.0        1000 0000 || 0100 0000=1100 0000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ADC_RES(高4位) ADC_RESL(低8位);                           //读取ADC结果
                dat=ADC_RES*256+ADC_RESL;
                buf1=ftemp1;//保存上一次的值
                ftemp1=dat;
                ftemp1=ftemp1*3.3/4096;//此时环境的暗亮程度
//                printf("The intensity is ");
                sprintf(str,"%.2f\r\n\0",ftemp1);
                i=0;
                while(str[i]!=0)
                {
                        SBUF=str[i];
                        while(!TI);
                        TI=0;
                        i++;
                }
                Delay1000ms();

                ADC_CONTR = 0x81;                           //使能ADC模块 1000 0000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P1.0        1000 0000 || 0100 0000=1100 0000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ADC_RES(高4位) ADC_RESL(低8位);                           //读取ADC结果
                dat=ADC_RES*256+ADC_RESL;
                buf2=ftemp2;//保存上一次的值
                ftemp2=dat;
                ftemp2=ftemp2*3.3/4096;//此时环境的暗亮程度
//                printf("The noise is ");
                sprintf(str,"%.2f\r\n\0",ftemp2);
                i=0;
                while(str[i]!=0)
                {
                        SBUF=str[i];
                        while(!TI);
                        TI=0;
                        i++;
                }
                Delay1000ms();

                if(ftemp1 < miniftemp && ftemp2 > 0.0)
                {
                        breatheLED();
                }                        //呼吸灯效果实现
                else         LED=1;
        }
}

//中断初始化配置
void InterruptInit() {
        TMOD &= 0xf0;                                        //定时器0设置清除
        TMOD |= 0x02;                                        //定时器0,8位自动重装载

        //初值
        TH0 = 0x9C;                                                //100us定时,2^8-11.0592M / 12 * 200us
        TL0 = 0x9C;                                                //自动重装载,低八位等于高八位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200us初值重装
        TH0 = 0x9C;
        TL0 = 0x9C;

        Tcount++;                                                //一个PWM周期内,计数
}

//呼吸灯主程序
void breatheLED( ) {
                if(Tcount >= 100) {                                //一个PWM周期(4000次*100us)
                        Tcount = 0;                                        //下一个PWM周期内,重新计数

                        //根据占空比值判断方向是否需要改变
                        if(ftemp2 > buf2) {                        //占空比减少到0
                                direct = 1;                                        //正方向,占空比开始增加
                        } else if(ftemp2 < buf2) {        //占空比增加到100
                                direct = 0;                                        //负方向,占空比开始减少
                        }

                        //根据方向判断占空比增加或减少
                        if(direct == 1) {                        //正方向,占空比增
                                d_value=(ftemp2-buf2)/ratio;
                                inc=floor(d_value);
                                dutyfactor=dutyfactor+inc;                                //下一个PWM周期,占空比增加1
//                                dutyfactor++;
                        } else if(direct == 0) {        //负方向,占空比减少
                                d_value=(buf2-ftemp2)/ratio;
                                dec=floor(d_value);
                                dutyfactor=dutyfactor-dec;                        //下一个PWM周期,占空比减少1
                                  dutyfactor--;
                        }
                }

                //占空比:通电时间相对于总时间所占的比例(此程序中:低电平时间相对于PWM周期所占的比例)
                //一个PWM周期计数100次,占空比相当于低电平的计数周期次数。即:0~占空比:低电平,灯亮;占空比~100:高电平,灯灭
                //在一个PWM周期内,根据周期计数是否小于占空比,判断LED灯的亮灭
                if(Tcount < dutyfactor) {                //周期计数值<占空比
                        LED = 0;                                        //当前PWM周期的当前计数周期内灯亮
                } else {
                        LED = 1;                                        //当前PWM周期的当前计数周期内灯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