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 逼死强迫症系列-来自菜鸟的奇袭

楼主:
今天第一天用仿真,遇到不少问题,LED不亮,是默认电阻值 10K,调小电阻值 ,
另外总线以为只要划过去就行,结果还要写代号,不太明白,都有代号了,还要画线?
不多说,上图,上图序。高手看了别打人,哈哈。

00 最小系统 流水灯.rar

网友A(2021-12-22):
总线相当于程序的注释,画不画都无所谓,最好画上。

网友B:
慢慢你就知道单纯仿真有些是不必画的,你心中有数就行(例如晶振,复位那一套)。但连接线间标号是必须的。

网友C:
P0哪一块是有一个respack可以直接用的,不用一个一个电阻的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0哪一块是有一个respack可以直接用的,不用一个一个电阻的画

我知道有排阻 ,一是不会在这里找,没搜索,二是想故意试试这样画会不会被 人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总线相当于程序的注释,画不画都无所谓,最好画上。

嗯,让看的人一眼就明白哪一块是总线连接的。我刚开始看以为只要画个总线,两边一连,系统就会自动从低位连接到高位,结果……,还是要画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慢慢你就知道单纯仿真有些是不必画的,你心中有数就行(例如晶振,复位那一套)。但连接线间标号是必须的。

还没试,下一次试试不画这两个。感谢

网友B:
画好一个发光二极管及限流电阻设置好阻值,将其全部选中用块复制然后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