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ython调用函数放在这里

楼主(2021-12-22):
data = uart.read(8)
                if(data[2] == 0x92 and data[3] == 0x02 ):
                    print("识别二维码")
                    if(data[3] == 0x01):    #启动识别
                        if(FlagOK == 0):
                            FlagOK = 1
                            num = 9
                            print("开始识别")
                            tim.callback(tick)
                        else:
                            print("正在识别")
                            for rdata in runData:
                                print(rdata)
                                uart.writechar(rdata)
                    if(data[3] == 0x02):
                        print("停止识别")
                        FlagOK = 2
                        tim.deinit()       #定时器停止

    Color_Check(data)#为什么python调用函数放在这里

网友A:
没问题呀

网友B:
python看程序得看缩进,同一个缩进量的语句是一个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