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796|回1|收藏
楼主 ID:977804 只看他

楼主(2021-12-22):
还不会用锁存器,直接用一排口控制位选,一排口控制段选。用的共阳数码管,实际使用前要先判断好,类型和程序、接线方式都有区别,注意。

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mgd P2    //定义段选为P2总线          段段
#define smgw P0    //定义位选为P0总线        位位
uchar code tab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code tablew[]={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
                      0x80}; //共阳极数码管,高电平点亮
                                                  //如果是共阴极的,要低电平,求反
                                                // 7seg-mpx1-ca。ca是共阳,cc是共阴
void delay(uchar i)                                                                //C0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演示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while(1)
{
        for(a=0;a<8;a++)
          {
        smgw=tablew[a];
        smgd=tabled[a];
        delay(5);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下载次数: 19, 2021-12-22 23:13 上传)

下载积分: 黑币 -5

沙发 ID:977804 只看他

网友:
实物请在位选加三极管,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