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的内部EEPROM使用程序

楼主(2021-12-22):
  1. #include <STC15F2K60S2.H>
  2.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3.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4. #include "EEPROM.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void InitUart();

void main()
{
        uint datas;
    uint i=0;
        uint j=0;
        uint m=0;
        InitUart();

  while(EEPROM_init()==0);
        TI=1;printf("Erase succeeded.\n");TI=0;                     //1111,1100 擦除成功

    for (i=0; i<512; i++)           //编程512字节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i,i);
    }
TI=1;printf("2");TI=0;                     //1111,1100 擦除成功
    while (j<512)
        {
                datas=IapReadByte(IAP_ADDRESS+j);
                TI=1;
                printf("%x:",IAP_ADDRESS+j);
                printf("%d\n",datas);
                TI=0;
                j++;
                Delay(1);
        }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include "EEPROM.h"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BYTE n)
{
    WORD x;

    while (n--)
    {
        x = 0;
        while (++x);
    }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int IapReadByte(WORD addr)
{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每次IAP操作时,都要对IAP_TRIG先写入5AH,再写入A5H,ISP/IAP命令才会生效。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uint EEPROM_init()
{
        uint s;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扇区擦除
        TI=1;printf("扇区擦除\n");TI=0;

    for (s=0; s<512; s++)           //检测是否擦除成功(全FF检测)
    {
        if (IapReadByte(IAP_ADDRESS+s) != 0xff)
                        return 0;
        }

    Delay(10);                      //延时
        return 1;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这个stc的单片机不错,足够强大,附带很多东西

网友B(2022-02-16):
引用 网友A:
这个stc的单片机不错,足够强大,附带很多东西

谢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C(2022-10-23):
一次能存入大于256的数据吗?就是多字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次能存入大于256的数据吗?就是多字节

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次能存入大于256的数据吗?就是多字节

一次512字节

网友F:
    我习惯从STC开发工具包里面调用程序,稍微改改就可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