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iic读取mpu6050数据程序 发送到串口上位机

楼主(2021-12-22):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void SendData(float dat);
void Delay(WORD n);
void InitUart();

void sendString();
void send(unsigned char S);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50);

        while(1)
        {
//                TI=1;
//                printf("%d\n",moveRate[i]);
//                TI=0;
        formstring();

                TI=1;
                printf("%d\n",buffer[0]);

//                printf("%d\n",buffer[1]);
//                printf("%d\n\n",buffer[2]);

                //printf("%d\n",buffer[3]);
//                printf("%d\n",buffer[4]);
//                printf("%d\n\n",buffer[5]);
                TI=0;

                delay(1000);
        }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4-10-07):
这个可以在用的iic的oled显示吗

网友:
这个可以在用的iic的oled显示吗

改改就是了

网友B:
这个只是部分代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