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的程序调试问题,希望大神赐教

楼主(2021-12-2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define MAXSIZE 81

void fgetsnword(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char input_string[],int n);
int main(void)
{
        int n;
        char input_string[MAXSIZE];
//        char* word_arr[MAXSIZE];
        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
        while(1)
        {
                printf("请输入一行字符串,单词间用空格分开!\n");
                fgets(input_string,MAXSIZE,stdin);
                printf("您输入的字符串是%s \n",input_string);
                printf("请输入你想提取的单词个数!\n");

                while(scanf("%d",&n)!=1)
                {
                        printf("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n");
                        getchar();
                }
                fgetsnword(word_arr,input_string,n);
                printf("提取出每一个单词如下:\n");
                for(int i=0;i<n;i++)
                {
                        puts(word_arr[i]);
                }
        }

        return 0;
}

void fgetsnword(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char input_string[],int n)
{
        int i=0,j=0,k;
        while(input_string[i]!='\0'||j>=n)
        {
                for(;i<MAXSIZE;)
                {
                        for(;j<n;j++)
                        {
                                for(k=0;k<MAXSIZE;i++)
                                {
                                        if(isspace(input_string[i]))     <-----------------每次到这里就会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continue;

                                        word_arr[j][k] = input_string[i];
                                        k++;
                                }
                        }
                }
        }
}

网友A:
首先,建议把初始化写在for循环的结构体中,比较方便代码的阅读
其次出现这个问题原因是:你的这段代码中包含了中文字符,所以会报错,重新输入以后代码就可以正常地运行了。
我将我修改过,可以正常运行的代码贴出来: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define MAXSIZE 81

void fgetsnword(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char input_string[],int n);
int main(void)
{
        int n;
        char input_string[MAXSIZE];
//        char* word_arr[MAXSIZE];
        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
        while(1)
        {
                printf("请输入一行字符串,单词间用空格分开!\n");
                fgets(input_string,MAXSIZE,stdin);
                printf("您输入的字符串是%s \n",input_string);
                printf("请输入你想提取的单词个数!\n");

                while(scanf("%d",&n)!=1)
                {
                        printf("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n");
                        getchar();
                }
                fgetsnword(word_arr,input_string,n);
                printf("提取出每一个单词如下:\n");
                for(int i=0;i<n;i++)
                {
                        puts(word_arr[i]);
                }
        }

        return 0;
}

void fgetsnword(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char input_string[],int n)
{
     int i=0,j=0;
        while(input_string[i]!='\0'||j>=n)
        {
                for(;i<MAXSIZE;i++)
                {
                        for(;j<n;j++)
                        {
                                for(int k=0;k<MAXSIZE;k++)
                                {
//                                        if(isspace(input_string[i]))     <-----------------每次到这里就会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                                                continue;
                                        if(isspace(input_string[i]))
                                                continue;

                                        word_arr[j][k] = input_string[i];

                                }
                        }
                }
        }
}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define MAXSIZE 81

void fgetsnword(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char input_string[],int n);
int main(void)
{
        int n;
        char input_string[MAXSIZE];
//        char* word_arr[MAXSIZE];
        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
        while(1)
        {
                printf("请输入一行字符串,单词间用空格分开!\n");
                fgets(input_string,MAXSIZE,stdin);
                printf("您输入的字符串是%s \n",input_string);
                printf("请输入你想提取的单词个数!\n");

                while(scanf("%d",&n)!=1)
                {
                        printf("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n");
                        getchar();
                }
                fgetsnword(word_arr,input_string,n);
                printf("提取出每一个单词如下:\n");
                for(int i=0;i<n;i++)
                {
                        puts(word_arr[i]);
                }
        }

        return 0;
}

void fgetsnword(char word_arr[MAXSIZE][MAXSIZE],char input_string[],int n)
{
     int i=0,j=0;
        while(input_string[i]!='\0'||j>=n)
        {
                for(;i<MAXSIZE;i++)
                {
                        for(;j<n;j++)
                        {
                                for(int k=0;k<MAXSIZE;k++)
                                {
//                                        if(isspace(input_string[i]))     <-----------------每次到这里就会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                                                continue;
                                        if(isspace(input_string[i]))
                                                continue;

                                        word_arr[j][k] = input_string[i];

                                }
                        }
                }
        }
}

网友A:
第一次回贴,不知道有没有发出去

网友B:
你这语法有问题呀,函数原型都没有,前面也没见声明。

网友C:
你那个函数原型在哪呢??

网友D:
是不是这个代码前面没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语法有问题呀,函数原型都没有,前面也没见声明。

有声明啊   isspace 不是在ctype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函数原型在哪呢??

有声明啊   isspace 不是在ctype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define MAXSIZE 81

您好,我测试了下您这个代码,也是运行到那个地方就出错了。。。(调试走到isspace就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