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直流电机750mA需要用什么运放好

楼主:
稳定工作在500mA ,异常电流超750mA ,单片机报警,AD口用运放好还是直接检测?
如果P10 是PWM输出,电流会不会随波形突变。在电路上如处理?
谢谢

网友A(2021-12-23):
直接给单片机ADC,10位ADC的单片机足够用了

网友B:
一个简单的LM393电压比较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电机电流检测最好是先对R3两端的电压进行积分处理,防止突发脉冲误动作。然后送到电压比较器的输入端进行比较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简单的LM393电压比较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电机电流检测最好是先对R3两端的电压进行积分处理,防止 ...

积分,我还没学过

网友D:
随意找个 运算放大器  放大倍数设置成8-10倍 加一个交流反馈 加电容滤波器 感觉没有太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积分,我还没学过

RC串联,在C两端取出信号就是经过积分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