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款无感升压芯片

楼主(2021-12-23):
输入电压最低2.0v,输出固定5v,电流最大300mA的无感升压芯片。

网友A:
SC4004,2.5-5V,250mA.
HU2908, 0.9-5v, 300mA

网友B:
应该不可能或不存在这种技术

网友B:
负载几毫安就有

网友C:
QX2304L50T可以将0.9V以上的电压升高到5V,有89封装和SOT23-3封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能或不存在这种技术

有,很久以前用过,1.2V升3V
大约2005年左右,做了一个产品,一个镍铬电池(1.2V)升到3V,驱动一个小电机,就是充电遥控小车。依稀记的是南京微盟出的,叫310还是301忘了
SOT89封装的外为只要1个肖特基、2个电解。电路精简到令人难以想象。。

网友C:
电荷泵升压IC  -LP3120可以实现无感升压,不过输入电压可能略高于2V

网友C:
还有HX4002A也可以实现无感升压,不过输入电压最小一般都在2.8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可能或不存在这种技术

为啥不可能啊。我找到一款,hu3031D得,就是没地方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HX4002A也可以实现无感升压,不过输入电压最小一般都在2.8V左右

4002和4004都好像要2.7V最低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QX2304L50T可以将0.9V以上的电压升高到5V,有89封装和SOT23-3封装的

忘记了,这个是需要电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不可能啊。我找到一款,hu3031D得,就是没地方买。

到21IC网看看有没有

网友E:
LM2663
MAX660
TPS60400
这几款,电压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但电流不行
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又想不要电感升压,又要电流大
你说的hu3031D输出电流也只有150mA而已
电荷泵本身就不是为输出大电流准备的的,你想要大电流,就得电感升压

网友A:
DC转DC升压必须要用电感和振荡电路,所谓的无感升压芯片只是内置在里面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C转DC升压必须要用电感和振荡电路,所谓的无感升压芯片只是内置在里面而已

请百度"电荷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M2663
MAX660
TPS60400

确实,电荷泵升压一般只能提供小电流应用。大电流还是电感参与的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电荷泵升压一般只能提供小电流应用。大电流还是电感参与的可靠。

就小电流用啊,电流就100mA左右,峰值电流有200多说300mA是留点余量。给3.2V电池升压用。电流不大弄个电感啥得太麻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小电流用啊,电流就100mA左右,峰值电流有200多说300mA是留点余量。给3.2V电池升压用。电流不大弄个电 ...

小电流的定义一般指 30mA 以下, 勉强点,50mA以下也能称作 小电流,  200多mA绝对不能算小电流, 普通单片机整机最大电流也只有 80mA,  你就MAX660 试试吧不行的话,还是牢牢实实用电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转DC升压必须要用电感和振荡电路,所谓的无感升压芯片只是内置在里面而已

升压IC内置电感?体积怎么控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