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的电容的耐压值怎么计算设计呀?

楼主(2021-12-23):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想做一个电容,就是买一些铝箔胶带,中间用普通塑料薄膜做绝缘,在其中一片铝胶带(也就是涂有胶的铝箔)上再粘一层绝缘胶带,然后卷起来,形成一个电容,我现在就想知道这种电容的耐压值和哪些因素有关呀?该怎么计算呀?

网友A:
跟绝缘材料的材质和厚度有关,用于低于2000V的情况下,可以用2500V的摇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无法计算的,只能实测

网友C:
自已做电容,有创意

网友C:
中跟材料的面积也有关

网友D:
电容从发明到现在,差不多有三百年了,制造工艺已经成熟得不能再成熟了
你却去走倒退的路,这跟我们去学石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E:
有极还是无极电容? 有一种仪器可以检测。

网友F:
人家是怀旧,古玩,玩个情操,叹个情怀!

楼主(2022-02-11):
多谢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