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报警器编译报错warning c318:can't open file 'x.h'

楼主(2021-12-23):
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A:
很明显你这个h文件的路径没有添加进去。

网友B:
把这几个.h文件直接手动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下,或者在keil里面添加这几个.h文件存放位置的路径

网友C:
找不到这个头文件了,你看一下你的文件夹下面有没有这个头文件,有的话,在工程中魔法棒那里配置一下头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