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的数码管距离显示问题

楼主(2021-12-23):
请问这个程序初始时,是不是一到T1的定时时间就跑到T1的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了?迷惑的是"数码管显示程序LED4_Display ()"也在T1的中断服务子程序里,但这个时候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才发射超声波),要想显示距离,还得往后运行把测得数值的个十百千位拿出来执行LED4_Display ()让其显示,但往后运行的时候还怎么再进T1的中断服务子程序里执行LED4_Display ()?
求教!

这是程序,注释有点不全,见谅。。
#include <AT89X51.H>

//-----------------------------------------------------------------------------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void);                                        // 主函数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LED显示
void LED_OUT(uchar X);                                // LED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void Conut(void);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C,0xBF,0xC6,0xA1,0x86,0xFF,0xbf
};                         // LED字模表
sbit DIO =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LK  = P1^1;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SCLK = P1^2;                                //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sbit RX=P2^1;  //ECHO
sbit TX=P2^0;   //TRIG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
// 全局变量
uchar LED[4];        //用于LED显示缓冲

//*****************************************************************************
// 主程序
//
void main (void)
{
    TMOD=0x11;
          TH0=0;
                TL0=0;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EA=1;
          ET0=1;
                ET1=1;
                TR1=1;

        while(1)
        {
         while(!RX);                //?RX?????
         TR0=1;                            //????
         while(RX);                        //?RX?1?????
         TR0=0;                                //????
     Conut();                        //??
        }

}

void LED4_Display (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 查表指针
        uchar i;
        //显示第1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0];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1);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2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1];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2);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3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2];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4);

        RCLK = 0;
        RCLK = 1;

        //显示第4位
        led_table = LED_0F + LED[3];
        i = *led_table;

        LED_OUT(i);
        LED_OUT(0x08);

        RCLK = 0;
        RCLK = 1;

}

void LED_OUT(uchar X)
{
        uchar i;
        for(i=8;i>=1;i--)
        {
                if (X&0x80) DIO=1; else DIO=0;
                X<<=1;
                SCLK = 0;
                SCLK = 1;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 (long)(time*0.17);     //计算公式
         if((S>=4000)||flag==1) //大于4m或太远
         {
          flag=0;
          LED[0]=0;           //??
          LED[1]=0;           //??
          LED[2]=0;           //??
          LED[3]=0;           //??
         }
         else                                                                                 //正常显示
         {
          LED[3]=S%10000/1000;
          LED[2]=S%1000/100;
          LED[1]=S%100/10;
          LED[0]=S%10/1;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
  {
    flag=1;                                                         //??????
  }

void int1_dis() interrupt 3
{
                TH1=(65536-200)/256;
                TL1=(65536-200)%256;
                LED4_Display ();
         timer++;
         if(timer>=200)
         {
          timer=0;
          TX=1;                                        //800M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网友A:
一般来说,程序跑的速度比初学者想象的要快得多得多

网友B:
T1要200个时钟周期后才能进入中断,但主程序走一圈不用200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