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t89c51设计出单片机数字温度计有负数的那种?求指导

楼主(2021-12-2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DS18B20这个温度传感器,测温范围 -55℃~+125℃

网友B:
DS18B20就可以

网友C:
应该大部分数字温度传感器都可以到负数

网友D:
温度计除非用开尔文温度,想做到没有负数都是很困难的。

网友E:
学生设计DIY小玩意级别的,就是用ds18b20。
当然你也可以用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