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P8003外围电路中的电感L用多大的?

楼主(2021-12-23):
BD只能搜索到AP8003的应用电路图,但电路图中的L究竟用多大的,厂家提供的电路图中根本没有标注,请内行的高手指教。谢谢!

ap8003应用电路

ap8003应用电路

网友A:
100  140欧差不多

网友B:
只给电路图,没有各数据参数能算出 L 值么?

网友C:
一般为几十uH
计算公式:L =(Von*D)/(r*IL*f)
Von=Vo-Vi
D= Vo/Vi  降压的占空比
r是根据一般经验给出的,大约在0.3~0.5之间,一般就选择0.4
IL=Io
f 就是开关频率

网友D:
给你做参考。

楼主:
谢谢ly1972001 和 angmall两位朋友!谢谢!

网友C:
5楼的图看的我瑟瑟发抖,火线和直流输出是一根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楼的图看的我瑟瑟发抖,火线和直流输出是一根线?

也没什么,这种电路普通人接触不到就没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楼的图看的我瑟瑟发抖,火线和直流输出是一根线?

输出电流比阻容降压要大很多,算是一种廉价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