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8+LCD12864显示电池图标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12-23):
通过调整可调变阻器,LCD上显示相应电压值。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 P2   //数据端口

sbit start = P3^0;   //
sbit EOC = P3^1;
sbit OE = P3^4;

sbit RS = P3^7;    //指令数据选择
sbit E = P3^5;    //指令数据控制
sbit RW = P3^6;    //读写控制
sbit busy = P2^7;   //忙标志
sbit CS1 = P3^2;   //左屏幕选择,低电平有效
sbit CS2 = P3^3;   //右屏幕选择
sbit LED = P0^1;

/////////////////////////////////////// LCD /////////////////////////////////////
const uchar code SZ[] =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0*/
0x00,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08,0xF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2",2*/
0x00,0x3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3",3*/
...
};

const uchar code Hzk[] = {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08,0x08,0xFF,0x08,0x09,0x0A,0xC8,0x08,0x00,
0x80,0x60,0x1F,0x00,0x10,0x20,0x1F,0x80,0x40,0x21,0x16,0x18,0x26,0x41,0xF8,0x00,/*"成",0*/
0x20,0x24,0x24,0xA4,0x7F,0x24,0x34,0x28,0x26,0x20,0xFE,0x02,0x22,0xDA,0x06,0x00,
0x04,0x02,0xFF,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FF,0x08,0x10,0x08,0x07,0x00,/*"都",1*/

0x00,0x80,0x60,0xF8,0x07,0x00,0x04,0x24,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04,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F9,0x49,0x49,0x49,0x49,0x49,0xF9,0x00,0x00,/*"信",2*/

0x00,0x00,0x00,0xFC,0x54,0x54,0x56,0x55,0x54,0x54,0x54,0xFC,0x00,0x00,0x00,0x00,
0x40,0x30,0x00,0x03,0x39,0x41,0x41,0x45,0x59,0x41,0x41,0x73,0x00,0x08,0x30,0x00,/*"息",3*/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工",4*/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00,0x3E,0x22,0x2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40,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1,0x00,/*"程",5*/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0x80,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80,0x00,/*"大",6*/

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0x06,0x05,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学",7*/
};

const uchar code pi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FF,0xFF,0xFF,0xFF,0x01,
0x00,0x00,0xC0,0xFF,0xFF,0xFF,0xFF,0x01,0x00,0x00,0xC0,0xFF,0xFF,0xFF,0xFF,0x01,
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1,
...
};
void CheckState()
{
        uchar dat;
        RS = 0;
        RW = 1;

        do
        {
                DATA = 0x00;
                E = 1;
                _nop_();
                dat = DATA;
                E = 0;
                dat = 0x80&dat;
        }while(!(dat==0x00));

}

void SendCommand(uchar com)
{
        CheckState();
        RS = 0;
        RW = 0;
        DATA = com;
        E = 1;
        _nop_();
        _nop_();
        E = 0;
}

void SetLine(uchar page)
{
        page = 0xb8|page;
        SendCommand(page);
}

void SetStartLine(uchar startLine)
{
        startLine = 0xc0 | startLine;
        SendCommand(startLine);
}

void SetColumn(uchar column)
{
        column &= 0x3f;
        column |= 0x40;
        SendCommand(column);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onOff |= 0x3e;
        SendCommand(onOff);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CheckState();
        RS=1;
        RW = 0;
        DATA = dat;
        E = 1;
        _nop_();
        _nop_();
        E = 0;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 //全屏
                CS1 = 1;
                CS2 = 1;
                break;
                case 1: //左屏
                CS1 = 1;
                CS2 = 0;
                break;
                case 2: //右屏
                CS1 = 0;
                CS2 = 1;
                break;
        }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