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25M蓝牙模块无信号问题

楼主(2021-12-23):
蓝牙使用情况:JDY-25M蓝牙与STM32单片机串口连接,蓝牙作为组网中的低功耗节点(按键唤醒发数据,发完立即睡眠)。上位机端将蓝牙A设置为低功耗节点但是没有设置按键,蓝牙A处于深度睡眠状态了,发送数据给蓝牙,蓝牙没有回应。后来切换至主从模式,再也无法搜索到蓝牙A广播的信号了,请问各位大佬们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呀

网友A:
你都没按键怎么唤醒?唤醒不了啊,你断电重启(没有记忆功能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按键怎么唤醒?唤醒不了啊,你断电重启(没有记忆功能的情况下)

感谢回帖呀~断电重启后仍没有信号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