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 PCB板铺铜的问题 它算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

楼主(2021-12-23):
我想问iGBT的触发板需要铺铜,它算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

网友A:
制板嘛跟频率相关与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无关

网友B:
IGBT的PCB板铺铜是为了增大承载电流,不然铜箔会因过载而烧毁,即不是数字电路也不是模拟电路

网友C:
铺铜是为了增大电流或屏蔽杂散信号,与模拟和数字电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