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开关电源220V改380V,用380V的两根线还是三根线?

楼主(2021-12-24):
请教朋友们,开关电源220V改380V,用380V的两根线还是三根线?有的是两根线,有的是三根线,能用两根线为什么要三根线?我指的是380V,不是对地220V.

网友A:
用两根线方便。

网友B:
3相桥式整流输出的纹波更小些。

网友C:
380V是三相电,必须用三根,220V是单相电,一火线一零线两根也可以了,另一根是地线

网友D:
三相电源中任意两线都 380V ,用两线还是三线取决于用电设备和功率。三相四线制可分 380V,220V

网友E:
看你电源的功率了,如果功率大到足以影响供电变压器负载平衡了,那就要用三根线。如果功率小到微不足道,那么用两根线,多方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380V是三相电,必须用三根,220V是单相电,一火线一零线两根也可以了,另一根是地线

380V可以是三相电,也可以是两相电,只有220V是单相电。

网友G:
我很好奇:一个连220和380都无法区分的人,他是如何把一个220V的开关电源改成380V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很好奇:一个连220和380都无法区分的人,他是如何把一个220V的开关电源改成380V的?

估计电工没有学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很好奇:一个连220和380都无法区分的人,他是如何把一个220V的开关电源改成380V的?

楼主分得很清楚,连380V对地电压220V都知道,我怀疑你的电工没学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得很清楚,连380V对地电压220V都知道,我怀疑你的电工没学好。

对的,你说的对

网友I:
用两根也可以,电焊机一般就接两根

楼主:
谢谢大家,很多年没玩过380了,想同大家确认一下。

网友J:
若超五千瓦才考虑使用三相供电,开关电源要用380v?开关管要承受二千多伏反压,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