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如何在程序里加入产品编号?

楼主(2021-12-24):
产品编号放在程序里,每次下载程序都要改动源代码重新编译。

网友A:
使用串口发送产品编号,使用程序将产品编号保存到内部flash中,需要用的时候再保存

网友B:
STC单片机如果带UID的话,利用UID做产品编号更合理一些。

网友C:
程序空间末尾6字节为芯片出厂序列号,可用unsigned char code指针(汇编MOVC指令)读取。

网友D:
除非自定义下载协议,不然在下载过程控制不到。但可以在运行时控制

网友E:
这个是做不到的,需要下载器支持。正常的都是擦掉你原来的代码再烧录的

网友F:
STC单片机软件里有一个自动增量,可以在某个地址写编码,并且编码可以自动增大

网友G:
1、每个芯片都有一个id 可以用这个id 给程序序号,stc的下载软件里能设置

网友G:
1、每个芯片都有id可以用这个id ,2、串口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