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能通过编译,不能生成HEX文件
关闭

楼主(2021-12-24):
向各位老师请教,能通过编译,但不能生成HEX文件。谢谢。Keil 的提示如下:

创建目标 '目标 1'
编译 Text1.c ...
连接 ...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00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5
"Text1.obj"
TO "zxcv"
RAMSIZE(256)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97DH BYTE (118%)
******************************************************************************
Program Size: data=58.1 xdata=0 code=2566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D:\R_GREEN\KEIL3\C51\LIB\C51S.LIB (-----)
    LIMIT:   0800H BYTES
目标未产生

网友A:
KEI未授权,只能编译2K大小 ,你的代码超大了,去注册就行了。

网友B:
请购买正版

网友C:
你的软件没有授权
若不授权Keil,那么我们程序容量会被限制在2k内。

网友D:
要先把keil注册,然后重建工程就好了,
另外就是生成hex文件选项要确认勾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