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别各种驱动芯片的LCD12864屏?

楼主(2021-12-24):
做了个12864的51单片机练习程序,用第一块屏可以正常显示,把第二块屏替换第一块屏连接到电路就不显示,只有白屏,但第二块屏在它原来的电路中显示正常,证明屏不是坏的

查资料说是用的驱动芯片不同。

请教图片这两块12864怎样知道是啥型号的驱动芯片?

网友A:
规格书里面有提到用的什么IC,你编程的时序和指令就是通过这个IC来确定的。。。你做的是和屏驱IC交互,IC再和屏幕交互

网友A:
图里面那几个园的黑坨坨就是,你可以把他理解为51单片机。。。平常用的51外壳是黑色塑料,这种是邦定工艺,优势在于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里面有提到用的什么IC,你编程的时序和指令就是通过这个IC来确定的。。。你做的是和屏驱IC交互,IC再 ...

都不是新屏呀,也没有规格书啊

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个屏用的驱动是什么型号的 IC,以便找到相应的规格书

网友B:
第一个屏的控制器为ST7920,丝印上有 PSB。
第二个屏的控制器为KS0108兼容型号

网友C:
两块屏分别印有MS12864R和tg12864b,你用它们分别在百度上搜一下,应该能得到有用的东西

网友D:
查主控芯片,另外#5楼的意见你试一试。

网友E:
用一个屏猜芯片基本猜不出来,只能凭经验。
第一个屏写的没有CS1CS2可能是带中文字库的,
有写CS1CS2的一定不是带中文字库的。
其它的只能在某一个宝或者百度搜相关的图片和资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屏的控制器为ST7920,丝印上有 PSB。
第二个屏的控制器为KS0108兼容型号

太牛这个都能看出来

网友G: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的解决办法是,用两种驱动方式分别试。可以理解为,你能驱动的是常规的12864,另一块是另一种驱动的。我能帮你试试能否解决。

网友H:
百度完全可以得到相关资料,第一个有中文字库,第二个没有。第一个支持8或4位并行或三线串行驱动,第二个只能使用8位并口驱动,且有CS1(左半屏片选)和CS2(右半屏片选)。我手头就有第二种屏。

楼主:
感谢!

搜上面的12864标记找到了资料

再请问:12864就是ST7290和KS0108这两种主控芯片吗?要是这样的话以后分辨这样的屏就比较简单了,不是这种就是另外一种

网友E:
也有其它主控芯片的,好像好几种呢。
一般图片上这样的有20条接线的就这两种。
其它还有串口的,SPI的,7567的,我知道的有8-9种,还有我不知道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太牛这个都能看出来

不难。
针对这些非COG的常用模块:

可靠的方法:
有PSB丝印的一定是ST7920,有CS1/CS2的为KS0108,有FS或FS1的为T6963C

不一定可靠的方法:
如果是没有丝印的模块,如果一端接地,从接地开始,如果第四脚为空脚,为T6963C,如果第16脚为空脚,为ST7920,如果第二脚接地(第一脚不接地),可能为KS0108。
如果总共是18个脚,可能为KS0108。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方法。

这个方法不适用于COG和软排线的屏比如ST7565等。

网友I:
这两个屏岂能简单代换!第一个需要外接负压,第二个自带负压,但需外接对比度调节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
针对这些非COG的常用模块:

谢谢老师,我记下了

网友J:
学习中经常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明白了,感谢楼主。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屏的控制器为ST7920,丝印上有 PSB。
第二个屏的控制器为KS0108兼容型号

谁跟你说有PSB就是ST7920了,串并口都支持的芯片不少,就ST系列7567 7565也都有PSB脚,你怎么猜的?有PSB就一定是7920了?好笑。

网友K:
百度都有现成的资料,帮你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百度都有现成的资料,帮你下好了。

已下载保存,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谁跟你说有PSB就是ST7920了,串并口都支持的芯片不少,就ST系列7567 7565也都有PSB脚,你怎么猜的?有PSB ...

这就是传说中的杠精吗?了解
帖子上都说了,不适用于COG芯片

网友L:
LCD12864分带字符库和不带字符库的版本
带字符库的贵不少,大概70到80,不带字符库的20到30,两个因为芯片不一样,代码都不一样。
判断方法看引脚就可以,有cs1,cs2的就是不带字符库的,没有就是带字符库的。
还有你要买的时候搜字符库就是带字符库的版本,搜不带字符库就是不带字符库的版本,这个也是最不易弄错的购买方式,一般淘宝卖家都是把有无字符库放在突出位置

网友L:
第一个是带字符库版本,COB 芯片,第二个引脚在前面,你自己看一下有没有cs1cs2引脚,没有的话也是带字符库版本,有的话就没有字符库版本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传说中的杠精吗?了解
帖子上都说了,不适用于COG芯片

ST7567的cob模块没有么?PSB不也有?我针对COG了?有PSB的就一定是7920?我其他芯片P/S脚位我写定义的时候也写PSB不可以么?
你只知道7920么?还不适用于COG芯片,你COG COB都搞不清吧?我就杠你了。

网友K:
2个文件被删了一个,现在补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不难。
针对这些非COG的常用模块:

来,看图片,有没有PS脚,你别说P/S跟PSB不一样,一个意思。你看看这个是不是COB模块?用的是你的7920么?ST系列的芯片那么多,你就认准一个?

来回答

网友M:
MS12864R和tg12864b后缀不一样

网友N:
引自百度:(PS:不用谢,我姓雷,名锋)
LCD1601/1602和LCD12864都是通常使用的液晶,有人以为12864是一个统一的编号,主要是12864的液晶驱动都是一样的,其实12864只是表示液晶的点阵是128*64点阵,而实际的12864有带字库的,也有不带字库的;有5V电压的,也有3.3V~5V(内置升压电路);归根到底的区别在于驱动控制芯片,常用的控制芯片有ST7920、KS0108、T6963C等等。
下面介绍比较常用的四种
(1)ST7920类 这种控制器带中文字库,为用户免除了编制字库的麻烦,该控制器的液晶还支持画图方式。该类液晶支持68时序8位和4位并口以及串口。
(2)KS0108类 这种控制器指令简单,不带字库。支持68时序8位并口。
(3)T6963C类 这种控制器功能强大,带西文字库。有文本和图形两种显示方式。有文本和图形两个图层,并且支持两个图层的叠加显示。支持80时序8位并口。
(4)COG类 常见的控制器有S6B0724和ST7565,这两个控制器指令兼容。支持68时序8位并口,80时序8位并口和串口。COG类液晶的特点是结构轻便,成本低。
PSB是ST7920类液晶的标志性引脚;
CS1和CS2是KS0108类的标志性引脚;
FS是T6963C类液晶的标志性引脚;
如果拿到的液晶接口有丝印的话,可以按照上表来判断液晶的类型。
正是因为12864的控制芯片有很多,则对应的液晶驱动方式大不相同,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在购买液晶的时候向厂家的销售人员咨询清楚你所购买液晶的控制芯片,索要技术手册。但遗憾的是,现在的那些销售太不敬业了,以至于很多时候都一问三不知,这时候只能求助于网络,通过液晶底板上的标示搜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