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升压到正负15v的电荷泵电路

楼主(2021-12-24):
(图片)

网友A:
这个电路叫倍压整流更合适一些。

网友B:
有现成的232电路可以参考,用不着这么麻烦吧

网友C:
这个电流怎么计算,大不了肯定了  50mA能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怎么计算,大不了肯定了  50mA能上不?

1~2毫安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D:
电路太复杂了,元件太多了
随便一个负电压IC,元件都比这少
而且效率很低,不适合电池供电
如果是220V供电,还用这电路?
所以,这个电路,没有实用性

网友E:
液晶单色显示屏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液晶单色显示屏用

液晶屏用电流很小,不用那么复杂,2个色环电感并排排列,一个三极管焦耳小偷的电路就能解决。电路体积和成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