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单片机DAC0832电压源Proteus仿真图与源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重命名类型u8简化代码编写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CD1602_DATA_PORT         P2                // LCD1602的8位数据端口

sbit gLcd1602_E         = P3^2;                // LCD1602控制总线的使能信号
sbit gLcd1602_RW = P3^1;                // LCD1602控制总线的读写选择信号
sbit gLcd1602_RS = P3^0;                // LCD1602控制总线的数据/命令选择信号

sbit Key1 = P3^5;
sbit Key2 = P3^7;

float Output_DA = 200;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Lcd1602WaitNoBusy(void)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0;      //

    LCD1602_DATA_PORT = 0xff;
    gLcd1602_RS = 0;
    gLcd1602_RW = 1;
    do
    {
        g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ATA_PORT;
        gLcd1602_E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1602WaitNoBusy();                // 先等待LCD1602处于不忙状态

        gLcd1602_E = 0;                     // 禁止LCD
        gLcd1602_RS = 0;                           // 选择发送命令模式
        gLcd1602_RW = 0;                           // 选择写入模式
        LCD1602_DATA_PORT = cmd;    // 将1字节命令字放入8位并行数据端口
        gLcd1602_E = 1;                          // 使能LED
        gLcd1602_E = 0;                                // 禁止LCD
}

void Lcd1602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WaitNoBusy();                // 先等待LCD1602处于不忙状态

        gLcd1602_E = 0;                     // 禁止LCD
        gLcd1602_RS = 1;                           // 选择发送数据模式
        gLcd1602_RW = 0;                           // 选择写入模式
        LCD1602_DATA_PORT = dat;    // 将1字节命令字放入8位并行数据端口
        gLcd1602_E = 1;                          // 使能LED
        gLcd1602_E = 0;                                // 禁止LCD
}

void Lcd1602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坐标显示
{
    unsigned char addr = 0;

           switch (y)
        {
                case 0:                                                 // 上面一行
                        addr = 0x00 + x;                break;
                case 1:                                                // 下面一行
                        addr = 0x40 + x;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1602WriteCmd(addr | 0x80);
}

void Lcd1602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Str)     //显示字符串
{
    Lcd1602SetCursor(x, y);      //当前字符的坐标
    while (*pStr != '\0')
    {
        Lcd1602WriteData(*pStr++);
    }
}

void Lcd1602Init(void)
{
         Lcd1602WriteCmd(0x38);          // 按照数据手册的初始化时序,先发送38H
        delay10ms();                                        // 延时10ms
        Lcd1602WriteCmd(0x38);          // 按照数据手册的初始化时序,先发送38H
        delay10ms();                                        // 延时10ms
        Lcd1602WriteCmd(0x38);          // 按照数据手册的初始化时序,先发送38H
        delay10ms();                                        // 延时10ms
        Lcd1602WriteCmd(0x38);                // 显示模式设置
        Lcd1602WriteCmd(0x08);                // 关闭显示
        Lcd1602WriteCmd(0x01);                // 清屏(同时清数据指针)
        Lcd1602WriteCmd(0x06);                // 读写后指针自动加1,写1个字符后整屏显示不移动
        Lcd1602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1602ShowStr(0,0,"OutputVolt:    V");
}

/*************** 显示函数 *************************************************/
void Write_Volt(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int date)           //用于显示
{
        if(hang==1)
                Lcd1602WriteCmd(0x80+add);
        else
                Lcd1602WriteCmd(0x80+0x40+add);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00/100);         //显示百位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0/10);                 //显示十位
        Lcd1602WriteData('.');                                         //显示.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                         //显示个位
        Lcd1602WriteData('V');                                         //显示字母V
}

void Out_Volt(unsigned char Volt)
{
        P0=Volt;
}

void main()
{
        Lcd1602Init();
        while (1)
        {
                Out_Volt(Output_DA);

                if (Key1 == 0)
                {
                        delay10ms();
                        if (Key1 == 0)
                        {
                                if(Output_DA < 200) Output_DA += 2;
                        }
                        while(!Key1);
                }
                if (Key2 == 0)
                {
                        delay10ms();
                        if (Key2 == 0)
                        {
                                if(Output_DA >= 2) Output_DA -= 2;
                        }
                        while(!Key2);
                }

                Write_Volt(1,11,Output_DA/2.0);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3-15):
很好的贴子顶一下,不过这个显示用LCD浪费了,数码管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