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率放大电路为啥放大之后反而变小了呢?

楼主:
在本站找的图,为啥自己做之后反而变小了

屏幕截图 2021-12-24

网友A(2021-12-24):
发达之后?你确认你没有抄错图了?

网友B:
R6的值不对。以3脚为0点,先把另外四个脚的电压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6的值不对。以3脚为0点,先把另外四个脚的电压测出来。

改过后也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达之后?你确认你没有抄错图了?

R6改完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没放大反而变小了

网友C:
那示波器应该加在哪里啊

网友D:
Q2  不对吧?另哪里发达?没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6改完就是一模一样的了,没放大反而变小了

把Q2的发射极与集电极对调,包你成功!

网友E:
你这个电路图就是错的!!!!!
2030有18W输出功率,别折腾这个了,大多时候你都开不到10W
如果真的要大功率,直接上LM3886TF吧,电路比你这简单多了,功率68W,峰值135W,足够你扰民了
你现在是抄电路都没有抄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图就是错的!!!!!
2030有18W输出功率,别折腾这个了,大多时候你都开不到10W
如果真的要大功率,直 ...

有时候需要的是折腾过程!

网友F:
这图与众不同。

网友G:
把图改正确之后再研究啥是电流放大,啥是电压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