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这3个电子元件的规格?

楼主:
一个USB转1.2v电池充电器,求确定3个电子元件的规格?
中间两个黑色隐约是印的M7。这两个M7可以去掉吗?直接短接上有什么影响呢?小白不懂电理,求解答。

网友A(2021-12-25):
M7→1N4007

网友B:
M7贴片版的 IN4007 如果空间允许把引脚剪短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7贴片版的 IN4007 如果空间允许把引脚剪短焊上就可以了

请问这个M7可以去掉吗?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D:
拿下来又卖不了钱,短接还得搭点线,想啥呢

网友E:
应该是整流或者防反接作用的

网友B:
不可以去掉,在电路中有个压降和防反接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拿下来又卖不了钱,短接还得搭点线,想啥呢

主要是想万一坏了就去掉这个元件,简单些。
再买就只用买560这一个元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想万一坏了就去掉这个元件,简单些。
再买就只用买560这一个元件了

不能去掉!4007便宜的很!为什么要去掉?560是56欧姆电阻。你的PCB板空间不小,如果没有贴片M7,可以用400X系列直插二极管代替。板凳的提议很实用。

网友G:
M7是4007二极管,降压0.7v电压作用,还有如果是交流电源进来,起到半波整流作用。粗算(5-0.7-1.5)/2.8,不短接充电电流大约100毫安,短接的话130毫安,不是恒流。这玩意基本不坏,定个时间冲吧,别把电池弄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M7是4007二极管,降压0.7v电压作用,还有如果是交流电源进来,起到半波整流作用。粗算(5-0.7-1.5)/2.8, ...

半波整流是什么意思不懂啊,而且USB口都是直流电应该也不存在进交流电,如果只是降压0.7v那我觉得没什么用,电池容量2400mah,连0.1C都不到,充电电流看其他论坛说0.1C过冲关系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能去掉!4007便宜的很!为什么要去掉?560是56欧姆电阻。你的PCB板空间不小,如果没有贴片M7,可以用40 ...

就是不想买那么多电子元件,麻烦,价格确实便宜2元50-100个。但是如果这个电路没有反接的可能呢?USB口不可能插反,电池那端也不可能上反(5号7号电池装反接触不到触点)而且USB口都是直流电应该也不存在进交流电

网友H:
能省的话,厂家直接就去掉了,厂家何必增加自己的成本

网友I:
5V转1.2V不存在整流一说吧,就是降压,经过D1,D2有不同的电路,防止倒灌

网友J:
隔离。和防反接

网友K(2022-01-25):
这是用来保护电脑USB的,你这样东西损坏人家的电脑就找你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