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oled屏幕显示的时候内容反了

楼主(2021-12-24):
谢谢!!

网友A:
关键词“OLED 反向”,bing上搜一下就有,初始化的时候更换一下COM扫描方向应该就成了,此外也有说是通信速率问题的

网友B:
翻转函数:display.flipScreenVertically();
首先程序代码最前面先定义出来,然后就是在程序初始化函数里面加入该函数进行初始化,也就是setup函数里面添加,display.display.flipScreenVertically();就可以实现图像翻转显示,是不是很简单。
以上函数,需要在display.init初始化之后调用才有效。

网友C:
oled初始化函数需要改动,具体哪里需要看液晶手册或者初始化函数备注好像是0x00 或者0x06

楼主:
显示是有时是正的,有时候就会翻转;

网友D:
试一下换个取模方式,可能你的别人有些不同。

网友E:
方向是显示芯片里寄存器控制的,是可配置的

网友F:
如果是有事反有时正那可能是线没插好或是插座问题,有一次接触不良害得我以为坏了重买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