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可以制作音乐节奏灯吗?

楼主(2021-12-24):
如题,用51单片机能实现吗?求代码或思路,谢谢!

网友A:
本论坛坚决拒绝伸手党。

网友B:
根据他的规格书,写出他的通讯方式就行。某度可以搜索很多资料

网友C:
够呛,刷新速度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他的规格书,写出他的通讯方式就行。某度可以搜索很多资料

谢谢!

网友D:
肯定可以的,用2条脚,做ADC,再用其他脚驱动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可以的,用2条脚,做ADC,再用其他脚驱动LED。

谢谢!试了一下,感觉刷新跟不上,总是出错,我再试试

网友E(2022-10-26):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一下,感觉刷新跟不上,总是出错,我再试试

楼主搞好了吗,我最近也在搞这个,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划分节奏等级,来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F:
你去闲鱼或者某一个宝搜索一下,大把用WS2812做这个的,有些还做得很好。所以这就考验编程水平了,同样的东西人家做的很流畅。

网友G:
可以啊,我就是用WS2812做了大量的音乐电平指示灯条。
WS2812一个灯3个字节,传输一个位1.25us,传输3个字节30us,即30us一个灯,1000个灯就是30ms。
使用的51最好用快速的51,建议STC8H系列、STC8G系列、STC8A系列等等。

网友H:
ADC  输入,PWM 输出。经典应用。

网友I:
选用ESP-12用Arduino编程很简单刷新快

网友J:
建议找spi的LED,时序没有ws2812那么严格,不然用ws2812后mcu什么事也干不了

网友J:
可以TB搜apa102,这种灯是spi方式,时序不严格。对mcu要求不高。

网友K:
音乐节奏灯需要对音乐做频谱变换的,五一搞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以啊,我就是用WS2812做了大量的音乐电平指示灯条。
WS2812一个灯3个字节,传输一个位1.25us,传输3个字 ...

大佬是怎么划分电平等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