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放大输出到ADC0809转换,为什么测量的值变化不大呢?

楼主:
我用这个放大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到ADC0809转换,为什么压力传感器测量的值变化不大呢?

网友A(2021-12-25):
如果压力传感器所处的压力不变或者变化很小,那么输出的电压信号变化就很小。你要把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和运放输出的变化范围对比下。

网友B:
运放供电设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力传感器所处的压力不变或者变化很小,那么输出的电压信号变化就很小。你要把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变 ...

运放的电压时3.4v这样,但是要用力按压传感器才会变化一点点 ADC0809的检测重量程序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