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的PWM调三基色LED亮度

楼主(2021-12-24):
请教一下因为STM32的电压是3.3V,然后输出的PWM,也就方波,需要升到5V的电压吗?查资料显示好多都要驱动电路,但LED不是二极管吗,按道理0.7V就能亮,为什么还要驱动电路,如果我不要驱动可以吗?直接用32单片机输出PWM能调LED的亮度吗?谢谢大家

网友A:
那是它的压降。STM32 可不可以得看电路中三基色管子功率和它所需的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它的压降。STM32 可不可以得看电路中三基色管子功率和它所需的驱动电压

谢谢,有思路去查资料了。

网友B:
按理说,芯片一般都可以直驱一些功率小的灯。另外其实用PWM就可以调亮度了,调节PWM占空比就行,占空比大,亮度大,占空比小,亮度小。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小功率的加电阻是可以直驱的,大功率的可以外加支持PWM调光的LED驱动芯片。

网友D:
先产生3路不同占空比的PWM波,然后串联3个电阻控制三基色LED,不同颜色的阻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小功率的加电阻是可以直驱的,大功率的可以外加支持PWM调光的LED驱动芯片。

想要LED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