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PROG - Linux下的 STC8G STC8H单片机烧录工具

楼主(2021-12-25):
在Ubuntu20.04下测试的, 理论上支持所有X86 64位的Linux环境, 经过测试可用的型号: STC8G1K08A, STC8H1K08, STC8H3K32S2, STC8H3K64S4, STC8A8K64D4, 测试失败的型号: STC8A8K64S4A12, STC15F60S2, 这两个都是stcgal能支持的

代码已经上传, 可以自行编译, 也可以直接下载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GitHub https://github.com/IOsetting/stc8prog
Gitee https://gitee.com/iosetting/stc8prog

使用
烧录时需要对MCU重新加电, 过程和stcgal, 以及Windows下的stc-isp工具是一样的.

参数列表
Usage: stc8prog [options]...
-h, --help            display this message
-p, --port <device>   set device path
-s, --speed <baud>    set download baudrate
-f, --flash <file>    flash chip with data from hex file
-e, --erase           erase the entire chip
-d, --debug           enable debug output
-v, --version         display version information

Baudrate options: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230400, 460800, 500000, 576000,
921600, 1000000, 1152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检查
与MCU作握手通信, 过程不作任何写入. 过程中先通过2400波特率握手, 再切换到115200波特率握手
# 2400 baud -> 115200 baud
./stc8prog -p /dev/ttyUSB0

可以使用参数-s指定其它的波特率(必须在可选的波特率列表里)
# 2400 baud -> 1152000 baud
./stc8prog -p /dev/ttyUSB0 -s 1152000

擦除
擦除整块MCU
./stc8prog -p /dev/ttyUSB0 -e

烧录
建议在烧录时带上擦除参数
./stc8prog -p /dev/ttyUSB0 -e -f foo.hex

使用更高的波特率可以加速烧录
./stc8prog -p /dev/ttyUSB0 -s 1152000 -e -f foo.hex

从源码构建

安装 DEV-tools
sudo ap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检出项目
# GitHub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IOsetting/stc8prog.git

# Gitee
git clone https://gitee.com/iosetting/stc8prog.git

编译
cd stc8prog
make

声明

代码使用Apache-2.0授权, 虽然软件并不修改硬件参数, 烧录使MCU变砖的概率极小, 但不专业的操作以及各种意外情况依然存在变砖或者冒烟的可能性, 所以请谨慎操作, 本人不对阅读及使用此软件造成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权益损害负责.

楼主:
增加了对 STC8A, STC8C, STC8F系列的支持

网友A:
正想研究这个,下来试试

楼主:
测试了 STC8H8K64U ,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