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自己做做手工 如何选择吸锡器!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1-12-25):
家用自己做做手工 但不知道需要买多大功率的好用,吸嘴据说是200个焊点就报废,家里自己使用拆原件很少的,但手动吸锡器吸不干净 如何选择经济适半手动的电吸锡器,多大功率合适!请大神指点

网友A:
200个焊点就报废?有那么娇气么,电动的看需求决定,还想拆件以外用就买大点的

网友B:
普通的吸锡枪也不贵,坏了就再买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C:
吸锡器最害怕漏气,漏气就没有吸力了,等于报废,只要正常使用不要拆解,一般用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手动吸锡器只要焊锡温度够、完全溶解是没问题的,可以吸出来,甚至用力甩一下电路板,焊锡液体就出来了。

网友D:
吸锡器主要用于拆卸多脚元器件,工业级电动吸锡枪没有用过,不好评论。各种常见的活塞型吸锡器实践证明使用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不如空心针效果好。较大面积的焊面拆解用毛刷更好,不过要费事清理锡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吸锡器主要用于拆卸多脚元器件,工业级电动吸锡枪没有用过,不好评论。各种常见的活塞型吸锡器实践证明使用 ...

普通活塞吸锡器你没找到窍门,

网友F:
没用过电动的,手动的很难拆,而且容易导致阻焊层、焊盘脱落,焊盘被锡堵住可以用热风枪吹开,pcb设计焊盘内径不要过小。

网友G:
手动吸锡器是不好掌握,不太好用,可以去买一个熔吸一体电动的,不过说实话我没有用过

网友H:
正在用的就是熔吸一体的比单纯的吸锡器好用的多,有一些散热快的焊盘用热风枪或电烙铁在旁边辅助加热一下,都可顺利把焊锡吸干净

网友I:
手动吸锡器十块钱包邮的多了去了,这种单手按的比那种大大个好用很多

网友J:
我都用吸锡带,反正焊接的不多,用着比较省,价格还好,不算太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个焊点就报废?有那么娇气么,电动的看需求决定,还想拆件以外用就买大点的

谢谢    没用电动的吸锡器都是看网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吸锡枪也不贵,坏了就再买一个新的就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锡器最害怕漏气,漏气就没有吸力了,等于报废,只要正常使用不要拆解,一般用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手动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锡器主要用于拆卸多脚元器件,工业级电动吸锡枪没有用过,不好评论。各种常见的活塞型吸锡器实践证明使用 ...

这讲究很多啊!  真的感觉自己挺无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电动的,手动的很难拆,而且容易导致阻焊层、焊盘脱落,焊盘被锡堵住可以用热风枪吹开,pcb设计焊盘 ...

是啊   我总是拆的焊盘都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动吸锡器是不好掌握,不太好用,可以去买一个熔吸一体电动的,不过说实话我没有用过

手动的是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在用的就是熔吸一体的比单纯的吸锡器好用的多,有一些散热快的焊盘用热风枪或电烙铁在旁边辅助加热一下, ...

您用的是哪一种  几个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动吸锡器十块钱包邮的多了去了,这种单手按的比那种大大个好用很多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用的是哪一种  几个高吗?

最近这把是几年前买的,20几元一只,就是手动的吸锡器带加热的,绝大多数的焊点直接吸,会吸的很干净的

网友K:
我用的是一个蓝色的大的 还买了个小的  小的太鸡肋 还是大的好用  还可以换吸嘴

网友L:
使用最普通的吸锡器就好了,实在不行可以热风枪

网友M:
某工DP-366d,感觉这是我目前为止用过的很好的手动吸锡器

网友N:
一把也不贵,买便宜的就坏一把换一把,还是买好点的就买可以换吸嘴的那种换了换嘴就可以了

网友O:
就普通的手动就行。过孔的锡直接加热甩,焊盘锡要么用烙铁烫一下要么用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这把是几年前买的,20几元一只,就是手动的吸锡器带加热的,绝大多数的焊点直接吸,会吸的很干净的

电加热化锡和一按就洗干净了那种是吗  电热手动一体的对吧     我要买这个多少w合适呢    30w 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是一个蓝色的大的 还买了个小的  小的太鸡肋 还是大的好用  还可以换吸嘴

大的说的是大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使用最普通的吸锡器就好了,实在不行可以热风枪

热风枪没用过啊   这个不好控制吧   我这新手有点菜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某工DP-366d,感觉这是我目前为止用过的很好的手动吸锡器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把也不贵,买便宜的就坏一把换一把,还是买好点的就买可以换吸嘴的那种换了换嘴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就普通的手动就行。过孔的锡直接加热甩,焊盘锡要么用烙铁烫一下要么用铜线

这操作 高手使用吧  我这选手不行啊  哈哈   试过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大的说的是大功率的吧

不是大功率的

可以换

楼主:
哦是这个,手动可以换吸嘴的 !!!!谢谢您

网友Q:
家用做手工选择吸锡器,我建议选择电热式的吸锡器,手动和电热吸锡器我都有,电热式的使用效果好。

网友R:
除了上面吸锡器可以用之外,还有牙签可以用来焊盘孔,这个也很好用的。

网友S:
建议用不锈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家用做手工选择吸锡器,我建议选择电热式的吸锡器,手动和电热吸锡器我都有,电热式的使用效果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除了上面吸锡器可以用之外,还有牙签可以用来焊盘孔,这个也很好用的。

谢谢!!!!!!!!!!

楼主:
已经买电热手动吸锡器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大神的指点!!!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