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款码表 用裸片MCU带LCD驱动 价格小于1元每片 用什么型号芯片好?
关闭

楼主(2021-12-25):
开发一款码表   用裸片MUC 带LCD驱动   价格小于1元每片    请教用那家公司芯片 什么型号的

网友A:
PMS154
最大 4x10 点阵的 LCD屏幕
OTP单片机,前期开发成本大,应该不低于1000大洋
但这片子便宜呀,批量的话,估计0.25元应该能到手,现在芯片缺货,但应该也不会高太多
别的牌子其实也差不多,你想花钱少,肯定得用OTP,那前期投入自然就多了
你要是DIY或者测试架,那就不要管成本,一片5块左右的单片机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MS154
最大 4x10 点阵的 LCD屏幕
OTP单片机,前期开发成本大,应该不低于1000大洋

这个芯片 ROM多大  一个码表功能怎么也要2K吧 现在的物价  1000大洋还叫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 ROM多大  一个码表功能怎么也要2K吧 现在的物价  1000大洋还叫成本?

个人感觉楼主是搞DIY玩玩的,所以就这么说了
OTP主要是前期开发投入大,因为没的改,代码测试要严谨一些
这片子刚好有2K内存,码表主要还是看功能,应用不多的话还是足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 ROM多大  一个码表功能怎么也要2K吧 现在的物价  1000大洋还叫成本?

对于某啥的来说一个U盘1万块这点小钱实在是呵呵,也就0.00001个小目标,都不够0.000001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