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电源板炸机 这个5PV针是几v的?

楼主(2021-12-25):
有谁知道5PV针是几v的?

网友A:
保险炸了就换保险,这是最没有意义的维修
你这个如果是电源线短路炸的,也许还能修好,如果是元件损坏,基本没戏

网友B:
瞅着伤痕累累的继电器,开关电源部分挂的机率不大

网友C:
可能是一个控制信号,具体需要知道板子背面情况。

网友D:
看不到底部,不像是炸机,继电器打火烧坏了,看一下电源部分,没啥坏的先把继电器拿掉试机应该就行,烧得比较黑有点吓人而已。真正的炸机是在底部电源块部分烧乌柒麻黑的

网友E:
马云家有的是成品维修板,除非你的电饭煲是山上来的。
我上周刚换了一块美的微波炉的主板,上售后换要150大洋,上网淘了个同型号的主板,换上就好,连邮费30RMB。。

网友F:
怎么看是继电器烧了啊

网友G:
看着有标5V12V的,5PV肯定不是定压的电源接口,所以无所谓几V了。
找类似的原理图按步骤修,或换成品板,或换成品,或从此不用这类玩易,大概就这几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