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lash芯片的应用场景

楼主(2021-12-2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感觉不会使用外接的spi-flash。这里的不会用指的是,不知道何时去使用到存储器件,各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flash的应用场景吗,开阔一下思路

网友A:
1.存储一些数据,掉电复位之后,可以取出来,继续掉点前的工作模式。
2.类似蓝牙的外挂Flash,可以存储音乐,需要调用某首歌时,调用。
总之还有很多,都是为了记忆或者调用

网友B:
可以存音乐,图形,等等。

包括单片机本身容量有限,而LCD的字库又比较丰富,可以把大部分字库存在SPI flash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