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单片机在LCD1602上显示无刷直流电机速度

楼主(2021-12-25):
BLDC无刷电机转一圈输出18个方波信号,如何通过单片机在LCD1602上显示速度?求解答。

网友A:
这一个用定时器去定时接收,用外部中断去采集多少个脉冲信号,这样就一个值了(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信号),然后处理处理就行了,还是看不明白的话就在本站内搜那种电机转速pid控制的仿真,那里面的速度处理你可以借鉴借鉴。

网友B:
类似于频率计,然后将测量结果除以18

网友C:
评论区果然有高手,又学到了。

网友D:
打开外中断和定时器,外中断时设置下降沿触发,当中断发生时计数,当计数到18时禁止定时器,把定时器时间读出来,再把轮子周长除时间就得到速度。

网友E:
直接统计那个信号个数然后算一下就可以;
如果没有那个信号,也可以用霍尔一类的器件自己做个一圈一个或多个信号来统计。
至于在什么上面显示,本坛上例程太多。上面的计数例程也可找到大把的参照。

网友F:
频率计,代码在附件

网友G:
你可以在论坛搜一下霍尔测转速的程序,就是除一下频率

网友H:
高转速脉冲计数,低转速测量脉冲的周期,两种结合就是固定采样时间内计数N个脉冲+脉冲周期,比如采用一个外部中断源,当脉冲下降沿开始计时100毫秒,计数脉冲的个数N。100ms时间到,再计时T到下一个脉冲的下降沿。那么总的脉冲数N+1个,总的周期100ms+T.。那么转速=(N+1)/(0.1+T)/18

网友I:
使用一个定时器去计数,然后给一个变量,再将这个变量显示在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