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单片机定时器3的脉冲问题

楼主(2021-12-25):
C){}`HM{NUGIYMZJV7_W}VM.png 在定时器3的配置中也只有这些

但是这样配置 却不行 进不去中断

我是先试了定时器计时模式进入中断 这样是能进去并且都没问题
但是 上面那样配置 却是不行的

这是定时器0的脉冲采集

这样是没问题的,能进去并且能采集到
但是。。我按照相同的方法去配定时器3的计时模式 却不行

救救孩子吧,真的不会了

网友A:
楼主对T4T3M设置从道理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应用中会有问题。定时器3开始计数语句T4T3M |= 0x08;放在最后就OK了。具体原因不详。
void Timer3Init()
{
        T4T3M |= 0x04;                //定时器3外部计数模式
        T3L = 0xf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3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EA  = 1;                                //开总中断
        IE2|=0x20;                        //开定时器3中断
        T4T3M |= 0x08;                //定时器3开始计数
}

void Timer3_Routine(void) interrupt 19
{
        maichon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T4T3M设置从道理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应用中会有问题。定时器3开始计数语句T4T3M |= 0x08;放在最 ...

已解决 感谢
void Timer3Init(void)                //@11.0592MHz
{
        T4T3M &= ~0x02;                  //定时器3为1T模式
        T4T3M |= 0x04;                  //T3_C/T=1, 对T3引脚的外部时钟进行时钟输出
        T3L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3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4T3M |= 0x08;                  //定时器3开始计时
    T4T3M |= 0x01;                  //使能定时器3的时钟输出功能
        IE2 = 0X20;
        EA = 1;
}
void time3() interrupt 19
{
        maichong++; //脉冲加1
}